用戶名  找回密碼
[儲存設備] ASUS RS100-E5-PI2 陽春伺服器 改裝FTP 中 Part II

楼主(2016-05-10):
昨天下午去買了兩個硬碟,想說應該很容易就可裝成功,結果事與願違,太久沒有做這些工作了,光是設定一個LSI 的RAID 就搞了很久,做好RAID 之後原本想硬碟容量這麼大,就裝CentOS 7 好了,也順便把視窗也裝上試試看好不好用?結果CentOS 7 不認識RAID,要另裝驅動程式,結果驅動程式是軟碟格式,這下糗了,到那裡去找軟碟呢?還有網路卡的驅動程式也要另外安裝,真是麻煩。

綠圈是第一顆硬碟,大家看到光碟是因為硬碟在光碟下面,紅圈是第二顆硬碟,我設定RAID 1。

一時找不到平頭的硬碟螺絲,我用一般的硬碟螺絲會凸出,再來跟組裝電腦的朋友問看看。

我技術太爛沒辦法了,明天有工作要先做,只能過幾天再繼續了。

网友A:
老大從 ASUS 抓的 RAID Driver 只支援到RedHat 5...無法在 CentOS(RedHat) 7 下使用...

可以參考 這篇 二樓所述改用軟體RA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從 ASUS 抓的 RAID Driver 只支援到RedHat 5...無法在 CentOS(RedHat) 7 下使用...

可以參考 這篇 二 ...

如果真的不支援,我也不會用軟體模擬的RAID,我以前在任職時有用過軟體的RAID,效能其差無比,我想我會買一片硬體RAID 卡來裝,只是這樣的話又要等些日子才能上線了。

楼主:
熊熊想到一件事,這台伺服器原本是使用Windows 2008 Std 的版本︰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找到光碟?Windows 的版本非常多,最好是跟著這台ASUS 伺服器的版本才能用原本的序號,這樣我直接用Windows 裝FTP 就可以了,省了再買一片RAID 卡。
對了!這樣不算是盜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熊熊想到一件事,這台伺服器原本是使用Windows 2008 Std 的版本︰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50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5023

哇!沒有繁體中文。
不過還是謝謝你。

楼主:
現在想一想還是不要裝Windows 比較妥當,我還是來考慮是想辦法弄張有支援CentOS 的硬體RAID 卡?還是乾脆先買個有RAID 的2Bay 外接硬碟盒來掛載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不支援,我也不會用軟體模擬的RAID,我以前在任職時有用過軟體的RAID,效能其差無比,我想我會買 ...

網路上一些資料顯示 ICH7R 也不是真正的RAID 參考
而這些 ICH7R 所謂的 Driver 應該也只是以軟體方式來達到RAID的效果...
其實建議有時間的話可以玩玩看這個軟RAID是不是真的效能奇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沒有繁體中文。
不過還是謝謝你。

Windows Server 2008 多語系使用者介面 (MUI) 語言套件:

https://www.microsoft.com/zh-hk/download/details.aspx?id=22681

网友D:
老大想掛ftp是為了給論壇用嗎?   如果單為ftp應該不用再開一台server,除非你流量大到需要用cpu來撐

題外話,老大買的是st2000vx003(監控碟),呵呵怎麼不買DX系列就好了,反正要做RAI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一些資料顯示 ICH7R 也不是真正的RAID 參考
而這些 ICH7R 所謂的 Driver 應該也只是以軟體方式來達 ...

後來想一想也對,都不能熱插拔了,說是硬體RAID 也很牽強。
現在的硬體比以前強多了,或許用軟體來做RAID 也不會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 Server 2008 多語系使用者介面 (MUI) 語言套件:

https://www.microsoft.com/zh-hk/download/det ...

謝謝提供載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想掛ftp是為了給論壇用嗎?   如果單為ftp應該不用再開一台server,除非你流量大到需要用cpu來撐

題外 ...

想說監視器跟伺服器都是24 小時開,用這個硬碟應該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說監視器跟伺服器都是24 小時開,用這個硬碟應該可以。

建議Wish大要測一下那個硬碟的效能喔!
映象中 監視器 用的硬碟, 它是 "寫慢慢" 的...
怕會糾結了RAID效能, 而敗在硬碟讀寫呀~

网友F:
老大你臭了~~監視器用的跟伺服器用的不同,因為硬碟備系統使用方式不一樣....

就像CHANEL和CHANIL系不同款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Wish大要測一下那個硬碟的效能喔!
映象中 監視器 用的硬碟, 它是 "寫慢慢" 的...
怕會糾結了RAID效能 ...

實際怎麼樣要實測才知道,不過我是比較樂觀看待,因為監視器很多都是十幾支或數十支鏡頭即時錄影的,也是需要快速讀寫的動作,所以我倒是不擔心這點,不過,如果最後只能買含RAID 的外接盒掛載USB2 的方式,那可能就會有你說的情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你臭了~~監視器用的跟伺服器用的不同,因為硬碟備系統使用方式不一樣....

就像CHANEL和CHANIL系不同款 ...

不要先想的這麼悲觀,我會買到2T 主要是能備份系統15天的容量外,其它就當做FTP 的空間,比較大的檔案都移到這個FTP 的空間上,那以後我們的論壇就會比較小,其實受限100M/100M 的網路速度,這兩個硬碟的效能早已超過許多,就算有影響應該也不會慢到太離譜的,上線後若發現真的不理想,那就把硬碟拿來監視器用也無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要先想的這麼悲觀,我會買到2T 主要是能備份系統15天的容量外,其它就當做FTP 的空間,比較大的檔案都 ...

大家玩電腦都玩得太精,規格太清楚,導致想法上反而出現了盲點.......

我比較認同你的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玩電腦都玩得太精,規格太清楚,導致想法上反而出現了盲點.......

我比較認同你的觀點....... ...

其實還有一點我忘了說,那就是價錢,企業型的2T 硬碟一個好像都要五千多元,NAS 專用碟也是三千多元,企業型硬碟記憶體較大,保固也較久,NAS 專用硬碟說防共震,我不知道這個說法大家能不能接受?我是沒辦法接受,大家還記得這台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65

怕共震?幾十個硬碟櫃擺在一起夠震了吧!我曾經打開硬碟櫃看過,連硬碟櫃也沒做啥防震,而硬碟也沒什麼防震,我認為NAS 專用碟只是灌上了"專用"兩個字,也灌上了錢而已。
所以我就買那兩個監控專用碟了,監控專用並沒有比較貴,也有三年保固,我想就差不多了,只不過買這兩個硬碟後,我這個月的零用錢就沒有了。

网友:
CentOS 7 用 ISCSI 也是不錯的選項.

网友F:
老大要不要搞兩顆SSD來跑ㄚ~~~會像飛一樣喔

這機器有兩個PCI-E介面,括衝得靠這兩個才有搞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大要不要搞兩顆SSD來跑ㄚ~~~會像飛一樣喔

這機器有兩個PCI-E介面,括衝得靠這兩個才有搞頭.. ...

老大很念舊,覺得沒有馬達就會買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要不要搞兩顆SSD來跑ㄚ~~~會像飛一樣喔

這機器有兩個PCI-E介面,括衝得靠這兩個才有搞頭.. ...

目前SSD 還是貴,等以後降價再說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很念舊,覺得沒有馬達就會買不下去。。。。。。

不是沒有馬達買不下去,是沒有銀兩買不下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大很念舊,覺得沒有馬達就會買不下去。。。。。。

我還以為沒有碰到售貨妹妹就買不下手.....(聽說WD的比較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SSD 還是貴,等以後降價再說囉!

不會ㄚ~
128/120GB的約1500有找
256/240GB的約2500有找..........缺點是買TB級的高容量產品還是比HD貴
最多買中高階的保固5年的產品....用來當系統碟就好

不過這台機器擴充空間只有2個位置,卻有4個SATA2.0。如果要本機擴充
就得打兩個PCI-E介面的主義,可以挑選外部儲存方案(就像外接硬碟盒透過
高速傳輸介面與主機相連),或者用NAS(透過Gb區域網路相連)....

我建議後者,因為這台機器沒有內建高速傳輸介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SSD 還是貴,等以後降價再說囉!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樣.......

我今年才買SSD,但是因為嚇到趕緊去買二’三顆。

不過就如同你說的一樣,容量都太小。但我就是買一點容量小的來當系統碟或資料碟。

像16G'32G都比以前便宜很多,就買了幾片來放著。我120G的買了二顆。

為什麼會突然去搶個幾顆,那是因為從SLC走到MLC都沒買。後來看到TLC的規格就被TLC的不耐用給嚇到了,趕緊買了一點舊貨來用。。。。。

不過因為SSD容量都很小,HDD還是有必要的。可以理解。。。。。。

TLC的SSD會讓我很不想買,但如果是很少讀寫的FTP存檔硬碟,我想TLC應當是很適合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實還有一點我忘了說,那就是價錢,企業型的2T 硬碟一個好像都要五千多元,NAS 專用碟也是三千多元,企 ...

不,WD硬碟適不適用於NAS組RAID這區分
共振這各的確可以聽聽就算了.

最詭異的區分在於,當初只有綠標,藍標,黑標之分時
廠商說:要組RAID最好用黑標,不要用藍標,因為回應時間的問題.

情況大概類似於
RAID主控問說:硬碟們,你還活著嗎?
硬碟一號:有,活得好好的
硬碟二號沒回應...
RAID主控:硬碟二號掛點了.我們的ARRAY需要REBUILD
超過標準回應時間沒多久,硬碟二號回神:有,我還活得好好的
結果沒人理他

可能下次重開機時,RAID主控發現,唉呀,二號硬碟掛上了,我們來REBUILD吧

這點是需要注意的地方,至於減少共振這個,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還以為沒有碰到售貨妹妹就買不下手.....(聽說WD的比較正)

沒碰到漂亮的售貨咩咩倒是實話,WD 我曾經拿去送修過,說比較正我絕對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樣.......

我今年才買SSD,但是因為嚇到趕緊去買二’三顆。

SSD 很快是真的,說它是未來的趨勢我也同意,不過因為要2T 容量只好先不考慮,如果廣告收入夠多我就買的下手,明年10月是痞酷網10週年紀念,我得存點錢做紀念品送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WD硬碟適不適用於NAS組RAID這區分
共振這各的確可以聽聽就算了.

我在幾年前同一時間買了三個WD 綠標500G,其中兩個分別裝在兩台平時常用的電腦上,到現在還正常工作中,最後一個是當備份碟,裝了我的備份資料後就放在防潮箱中,應該有兩年沒有動它了,上個月想拿它出來重新備份一次資料,結果BIOS 抓的到,但是一直報錯,記得別牌的硬碟我也常常長時間放著沒用都不曾這樣,好端端的壞了一個硬碟真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幾年前同一時間買了三個WD 綠標500G,其中兩個分別裝在兩台平時常用的電腦上,到現在還正常工作中, ...

報告wish大,nas主要在防震,所以才會有5bay以下、8bay以下的差別,但多半是用5400rpm的轉速,所以它的效能是靠raid5、6來建立的

企業型硬碟除了防震外,還多了高效能,也就是7200rpm或萬轉以上

當然硬碟不能一概而論,而是要看用法來使用

5bay以下的機型,其實用一般的桌機型硬碟也可以,但在整櫃機櫃都是硬碟的情況下,就一定要用到企業型硬碟(除非你中間都空1u,不過很少人這樣做)

錄影碟能不能拿來架伺服器,那是絕對可以的,但站在IT的角度,是絕不會這樣使用的,原因很簡單效能跟價格比,正式環境下效能一定優先

好像扯遠了,wish大的伺服器其實是2bay的機型,用一般的桌機型硬碟足以

錄影碟的平均失效時間以st2000vx003來說官網寫的是1000000hr

而一般的桌上型硬碟st2000dx000的平均工作量為55TB/年

NAS專用碟及企業型則是180TB,300TB 或550TB/年

大概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歡迎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 很快是真的,說它是未來的趨勢我也同意,不過因為要2T 容量只好先不考慮,如果廣告收入夠多我就買的 ...

請廠商做幾百個打火機印字就可以了
紀念品

网友I:
請教wish大

大大的centos FTP 是安裝這套VSFTPD這套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教wish大

大大的centos FTP 是安裝這套VSFTPD這套嗎?

我沒有裝這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