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ony SGPT111TW/S 平板電腦 電源正負問題

楼主(2016-05-11):
請教有人知道這台接電原地方.4個點.正和負極是哪個點.....

网友:
負極點應該會跟電路板的負極導通
量一下充電接頭就知道了

网友A:
網上找的, 參考看看

网友B:
這個問題算是基本的測試了,用電錶量一下不就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算是基本的測試了,用電錶量一下不就了解了!

沒寫該機是否NG or 其他problem

我想大概是~不知怎樣得到了一台sony平板

無變壓器,電池也沒電~所以不知道要如何送電吧!

网友B:
若沒變壓器,拿一個電壓較小的變壓器且頭符合的,插上就可用電錶量出正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寫該機是否NG or 其他problem

我想大概是~不知怎樣得到了一台sony平板

都被你說中。電池壞了。若接電沒電池這樣這台是否能開機還是一定要電池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沒變壓器,拿一個電壓較小的變壓器且頭符合的,插上就可用電錶量出正負了! ...

就能弄的都弄了不開機。怕是不是正負極我搞錯。是否電池沒電插電也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找的, 參考看看

感謝大大。這樣目前可以確定正負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