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飲水機加熱管

楼主(2016-05-11):
各位大大~~

我家飲水機是落地式飲水機

因為加熱管漏電要更換!!

但是卯足吃奶的力量還是拆不下來~~請問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能指導一下嗎?

网友A:
主旨:要標上廠牌&型號

不然你光放一張外觀展示張圖,你要其他人怎麼回答你呢?

建議你拍一下你機器的內裡吧! 若覺得麻煩call原廠詢問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回家補照片上來!!

网友B:
版規要附照片是要附你遇到什麼問題的照片,以你的問題是要拍加熱管那裡拆不下來的照片,而不是隨便拿一張飲水機照片充數,你都已經是痞酷會員等級了,理應以身作則勸導新會員才對,怎麼自己還是這樣?

网友C:
你這台應該是內裝RO系統的機型吧!使用的是加熱棒還是加熱環。我想應該是加熱棒,頭應該是很大的六角型,用大一點的活動扳手或是水喉鉗應該不難拆的!面對加熱棒向左是拆下,向右是上緊,會不會搞錯方向了!
若是漏電可考慮加裝一個漏電保護器!

補張一般常用加熱棒圖片:

楼主:
廠牌:松下落地式飲水機
故障情況:當加熱管加熱時,模機殼會有電。
想把加熱管拆下來更換,但是怎麼拆都拆不下來,空間又很小,請問各位是否有好的方法可以指導一下!!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旨:要標上廠牌&型號

不然你光放一張外觀展示張圖,你要其他人怎麼回答你呢?

不好意思~~我回家補照片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規要附照片是要附你遇到什麼問題的照片,以你的問題是要拍加熱管那裡拆不下來的照片,而不是隨便拿一張飲 ...

抱歉~下次會改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台應該是內裝RO系統的機型吧!使用的是加熱棒還是加熱環。我想應該是加熱棒,頭應該是很大的六角型,用 ...

我拆的時候,面對加熱管,逆時針拆,應該是沒錯@@

网友C:
你這台用多久了,用太久,加熱棒會鏽蝕,就會漏電了,不好拆,可能當初上太緊,而且怕漏還繞上止水帶!
若真的拆不下,請原廠來處理吧,否則刮到手就不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廠牌:松下落地式飲水機
故障情況:當加熱管加熱時,模機殼會有電。
想把加熱管拆下來更換,但是怎麼拆都拆不 ...

可以噴上WD40然後去上個大號,再回頭來拆拆看,這樣會好拆很多

如果還是不行,這可能要找原廠處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廠牌:松下落地式飲水機
故障情況:當加熱管加熱時,模機殼會有電。
想把加熱管拆下來更換,但是怎麼拆都拆不 ...

怎麼拆都拆不下來!
加熱管 (公牙端) 鎖頭的六角型 厚度僅僅不到1公分
您工具會不會是咬太深了
是否拆夾到加熱管 令一端 (母牙座)。

請移除 加熱管 上那兩條紅色電源線 再次確認漏電阻值(17.5Ω) 以確定是加熱管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拆都拆不下來!
加熱管 (公牙端) 鎖頭的六角型 厚度僅僅不到1公分
您工具會不會是咬太深了

拆除電源線量測,也是有歐姆值!當加熱器動作時,量測機殼對地電壓9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噴上WD40然後去上個大號,再回頭來拆拆看,這樣會好拆很多

如果還是不行,這可能要找原廠處理

WD噴完後,先大便抽一根,再噴!!再抽半包~~直到感覺肺有點不太舒服~~拿起趴不爛幾→還是他X的拆不下來!找廠商報價要3500大洋!實在不太敢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台用多久了,用太久,加熱棒會鏽蝕,就會漏電了,不好拆,可能當初上太緊,而且怕漏還繞上止水帶!
若 ...

有10年了!!還真的有纏止洩帶!!手已經中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D噴完後,先大便抽一根,再噴!!再抽半包~~直到感覺肺有點不太舒服~~拿起趴不爛幾→還是他X的拆不下來!找 ...

你是用那些工具拆,拍個工具照片or敘述一下

因為我看你的圖片咬的一齒一齒的,不知你用哪種工具去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0年了!!還真的有纏止洩帶!!手已經中獎了~~~~~

這類家電,固定架都沒做防刮處理,一個不小心滑手,手就掛彩,在工作時一定記得要帶手套,我以前右手食指被刮下一片肉!
3500 我覺得太扯了,換整組熱缸總成,也差不多這個價格,
拆這個一定要有耐心,一次不行,兩次三次再試,扳手很重要,用大一點的,較好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那些工具拆,拍個工具照片or敘述一下

因為我看你的圖片咬的一齒一齒的,不知你用哪種工具去拆 ?

14樓有說他是用趴不爛幾,也就是鋰魚鉗,難怪很難拆。

网友E:
樓主請您用這種的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請您用這種的拆

好像不錯唷~~待會來去買一把試看看!有消息會再回覆的!!

网友:
這種比較好用

楼主:
我一開始就用這個~但空間不夠大!等明天,我把側板拆掉再試看看!!

网友:
柄愈長,依槓桿原理,施力愈小愈好拆,但一定要記得安全,我右手手指曾被削下一平方公平的肉!戴手套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就用這個~但空間不夠大!等明天,我把側板拆掉再試看看!!

  適當的空間,與適當(夠大的)板手工具....

网友C:
這支加熱棒內有兩組加熱管並聯,用電錶量就了解了!
為何要有兩組,加熱快,單支要達到同樣效果,會變大變長,電流也會較大,容易氧化!

网友G:
看起來也沒太大的汙垢、鏽蝕...應該是工具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除電源線量測,也是有歐姆值!當加熱器動作時,量測機殼對地電壓93V
量測機殼對地電壓93V

加熱管鏽蝕破了,里面的加熱絲自然就漏電了,由於熱缸是鎖在機台座上,所以量起來會有93V 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適當的空間,與適當(夠大的)板手工具....

怪怪的咬痕是我用把捕濫擠拆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支加熱棒內有兩組加熱管並聯,用電錶量就了解了!
為何要有兩組,加熱快,單支要達到同樣效果,會變大變 ...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來也沒太大的汙垢、鏽蝕...應該是工具的問題!

工具的確是問題~~但是空間問題比較大!!今天要拆側板再試看看,結果殘念了!!側板焊死~~~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具的確是問題~~但是空間問題比較大!!今天要拆側板再試看看,結果殘念了!!側板焊死~~~暈 ...

把機器放倒移除加熱管,上那兩條紅色電源線。
並用19#  changold2 大大 圖示的工具(糾械 普賴亞)。

調整工具大小,從下方最有利拆卸角度, 鎖咬住加熱管 (公牙端)  六角型  螺絲。
注意別夾咬到加熱管, 另一端 (母牙座)。

一人扶住放倒的機器,別讓拆卸箱體移動。....一定要墊穩拆卸箱體讓其不動 !
再用木槌敲打工具(糾械 普賴亞)使其鬆動應該就可以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機器放倒移除加熱管,上那兩條紅色電源線。
並用19#  changold2 大大 圖示的工具(糾械 普賴亞)。

感謝指導~~我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請您用這種的拆

彈簧鉗~~~失敗了!!目前戰績:電熱管全勝!!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彈簧鉗~~~失敗了!!目前戰績:電熱管全勝!!

引用 楼主:
我拆的時候,面對加熱管,逆時針拆,應該是沒錯@@”

試試順時針方向擰, 希望讓它有約兩三張 A4 紙厚度位置可移動, 把鏽蝕和水垢少少的移丟,
不斷的重覆動作順時針、逆時針的擰.

不知是不是給水垢咬死, 若是嚴重的水垢, 好像放了三、四公斤水泥在裏面混水相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拆的時候,面對加熱管,逆時針拆,應該是沒錯@@”

謝謝指導~我有嘗試過順時針轉動,但完全不動!水垢是有的,我有用小刀刮除,也是一樣!!目前想到是不是因為桶子裡面是熱水所以膨脹很難拆,有把熱水放完再試,還是一樣!!
等一下要拿冰塊包住電熱管(當然會先斷電並拆線),看能不能讓它縮一點再試試看!!

网友I:
去輪胎行借手動工具很好拆卸(或者機器機器拿去請老板幫忙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我有嘗試過順時針轉動,但完全不動!水垢是有的,我有用小刀刮除,也是一樣!!目前想到是不是因為 ...

熱膨脹才好拆呢, 機器廠、船廠、修車廠有些螺丝拆不下,
也是用噴燈或乙炔切割工具加熱或燒到螺丝紅紅的才能拆下,
若用冰塊冷凍, 用力要適當, 金屬冷凍後十分脆弱, 稍微用力過大會折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輪胎行借手動工具很好拆卸(或者機器機器拿去請老板幫忙拆)

我是有去機車行借工具~~但是還是拆不下!!
殘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熱膨脹才好拆呢, 機器廠、船廠、修車廠有些螺丝拆不下,
也是用噴燈或乙炔切割工具加熱或燒到螺丝紅紅的才 ...

沒念啥書~~不太懂一些理論!最後我還是決定讓人家賺好了!不然沒水喝很麻煩><"

楼主:
堅持了將近一個禮拜~~~最後還是請人來處理了!!

由於師傅來的兩次,我都上班,所以沒施工照片可以分享!!

但是大概知道怎麼處理的,請容許我用打字形容加上網路圖片吧!!

師傅第一次來的時候用套筒板手!!

失敗~~~因為水垢太嚴重

過三天後再來~~~~多帶了支加力桿

成功~~~~

謝謝各位的指導~~~~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果然是真的!!

网友:
月了十年了,加熱管都破了,難怪會漏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堅持了將近一個禮拜~~~最後還是請人來處理了!!

由於師傅來的兩次,我都上班,所以沒施工照片可以分享!!

好恐怖的畫面
還好有換了零件,
可能要問原廠,
多久定時需更換零件
不然喝了很多添加物
對身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