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付費徵求Aspire 4736ZG 故障鍵盤,原鍵盤字母M脫落

楼主(2016-05-11):
付費徵求Aspire 4736ZG 故障鍵盤,原鍵盤字母M脫落,想拆故障鍵盤修復

以下宏碁筆記型電腦鍵盤都可以
3810 3810T 3810TG 3820 3820T 3750G 4250 4352G 4540 4551 4736 4736G 4736Z 4736ZG 4738ZG 4741 4741G 4743G 4745G 4750 4750G D640 5942 5942G

付痞酷幣10元徵求故障鍵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沒人有,可到這試試:
http://tw.taobao.com/product/aspire-4736zg-%E9%8D%B5%E7%9B%A4.htm

英文版鍵盤價格低,只要10幾塊就,但是繁體版要50元人民幣,想買英文版鍵盤將中文鍵帽替換過去,但擔心不同廠商生產的鍵盤無法移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文版鍵盤價格低,只要10幾塊就,但是繁體版要50元人民幣,想買英文版鍵盤將中文鍵帽替換過去,但擔心不 ...

我之前有一台DELL E6400 的鍵盤 U 鍵掉了,就是在這家買來換的,你要把英文鍵盤換成原來鍵盤的中文鍵,很厚工而且不太容易!以我來說,是不是中文鍵盤不重要,因為我用中文是使用拼音及倉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一台DELL E6400 的鍵盤 U 鍵掉了,就是在這家買來換的,你要把英文鍵盤換成原來鍵盤的中文鍵,很 ...

我用注音輸入法,沒有繁體版鍵盤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注音輸入法,沒有繁體版鍵盤不方便。

我最早使用注音,再來簡易,後來花了不少時間決定好好學倉頡輸入,另外拼音輸入法我是用來解一些倉頡不知如何解碼的字!
使用中文的,或許這就是宿命,在沒更好的輸入方案前,選對輸入法是很重要的!

我為何要用這兩種輸入法,很簡單,只要有英文鍵盤我就能無礙的輸入!
另外個人覺在智慧手機上的語音輸入真的很帥,至於手寫輸入法,忘了它的存在吧,效率及辨識率太差!
純個人感覺,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