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更換冷氣控制機板

楼主(2016-05-11):
公板

公板

起動電容

起動電容
更換冷氣控制機板
家裹原為一對二冷氣(有十幾年了)
己請人更換一台室內機為公板,現在另一台室內機,會關機後再啟動感覺不好,應該快壞了
原本想找同款公板更換但網路找不到,所以請教各位大大
那原本己更換的公板為什麼還要加啟動電容
想要自已更換,所以求助各位大大
如要更換另一台室內機控制板可推薦何種

网友A:
什麼時候繼電器改名為起動電容??有去戶政登記嗎??小弟我怎麼沒收到技術通報??~~

网友B:
公版都大同小異隨便哪一款都可以
已更換公版那顆是風扇運轉電容
原版運轉電容應該是焊在基板上

買一塊公版參照你原版已改版的線路去比對就OK了

网友:
冷氣控制機板 只負責(電源)供給:
1.室內送風馬達和自動偏轉馬達(韻律風)的電源供給
2.室外機電源含壓縮機的電源供給控制

每個功能用: 啟動電容
壓縮機啟動電容
室內送風馬達啟動電容
室外機散熱馬達啟動電容
都是每個功能迴路需自備!

圖中圈起來的是繼電器

网友:
沒有基本電學概念者~不建議自行更換基板~以免省小錢花大錢~

网友:
會關機後再啟動,參考我發過的冷氣維修文,是否症狀一樣,如果一樣就容易解決。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57227&extra=

网友C:
技術層面不難,但指鹿為馬就有點恐怖  !!!

欣賞你求知的精神  多問 多聽  慢點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時候繼電器改名為起動電容??有去戶政登記嗎??小弟我怎麼沒收到技術通報??~~ ...

感謝大大指正,學藝不精.只學到皮毛而己,見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正,學藝不精.只學到皮毛而己,見笑了

先用fks  大大方法試自自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版都大同小異隨便哪一款都可以
已更換公版那顆是風扇運轉電容
原版運轉電容應該是焊在基板上

謝謝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術層面不難,但指鹿為馬就有點恐怖  !!!

欣賞你求知的精神  多問 多聽  慢點動手 ...

感謝大大告知

网友:
test sw 不用

楼主:
已用fks  大大方法試過,但想說因機型是一樣的所以去拔另一台室內機(己改成公板.開關己沒作用才會去拔,但是排線拆不下來,殘念)

另想說如大大所說可能是開關問題所以用潤滑油試看看噴開關,結果就好了,己開機四天沒有自動開機現象,算完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