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有沒有附擋板的SATA 延長線

楼主(2016-05-11):
請問大家手上有沒有如下圖的SATA 附線擋板?

擋板上是要SATA 的公頭插座,而不是E-SATA。
裝在電腦主機板上的SATA 插座及SATA 硬碟上的SATA 插座是公頭,而線則是兩邊都是母頭,我問是的在上圖擋板上的是公頭,而另一端線則維持是母頭。

楼主:
看來沒這種東西

网友:
這是策略性設計出來的,不是常規設計所以不常見~~

网友:
我有一個, 這種擋板上的公頭插座, 不知是不是特規,
普通的 SATA 母頭插不進去, 連它自己的母頭也插不進入公頭座

网友:
SATA 外轉卡  也許可考慮

關鍵字: SATA 外轉卡

网友:
這個印象中最早是技嘉和微星出的...
SATA轉eSATA用...

不過裝了後...hdd的C7會暴增喔...

网友:
一公一母的SATA線我確定有,但帶擋板的這種我沒看過。

网友A:
有 60 cm SATA線 (特別找來外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60 cm SATA線 (特別找來外接用的.)

60cm鐵定不夠長,最好的解決方式是有擋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cm鐵定不夠長,最好的解決方式是有擋板。

>> 60cm鐵定不夠長...

我記得SATA 是有長度限制的(1公尺=100cm)(onboard要從Chipset開始算,主板走線都要算進去....)
要外接,且要"比較"長,eSATA會比較好一點(2公尺=200c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ATA
剛看了wiki, 要長還是SAS最好(10公尺),難怪規格跟價格都那麼高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 60cm鐵定不夠長...

我記得SATA 是有長度限制的(1公尺=100cm)(onboard要從Chipset開始算,主板走線都要 ...

導線一般都是越短越好,在不得已的情形只能試試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