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2秒鐘簡易SMD電解電容的拆解方式

楼主(2016-05-12):
常見的表貼電解電容器拆解,對一般新手實是一大挑戰,更經常會不留意將PAD(焊盤)損壞,而如何在不使用烙鐵下,並可輕易且不傷焊盤下,便能在2秒內便可完成呢?請詳看影片中的介紹,趕快拿起你身旁的廢棄電路板試試吧.

网友:
我剛剛試了一下,這方法超棒的。。。。。。。。

网友A:
又學到一招,很神奇,可以自己改鉭質電容...

网友:
下次一定要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學到一招,很神奇,可以自己改鉭質電容...

要注意兩者極性即可.

网友:
這太神奇了啊

我上次用尖頭的電子鉗
想說不要用烙鐵就剪斷微動開關的腳
結果焊點就剪壞掉一個

网友:
原來轉一下就起來了 上次解銲解超久 又傷到一點點電路板

网友:
感謝版大分享救了小弟!!
對這種電容解焊,小弟常常把焊點搞爛...

网友B:
原來~過力弄彎的尖嘴鉗還有新用途
謝謝老師

网友C:
我剛剛試了一下,用扭的,左右一直扭,扭到腳自己斷掉。
這方法好像比直接轉一圈就下來要保險。
(因為有人說到把SMD電容轉下來有風險,故思考一些更安全的做法)

我看了一下扭下來的SMD電容,發現在電容的腳在根部是圓的,在焊接那兒是扁的。
也就是腳有一段是圓的,有一段是扁的。因為這樣的形狀造成某地方結構較脆弱,這是我們可以加以利用的特點。

用扭的這樣應該可以增加PCB焊盤的安全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來~過力弄彎的尖嘴鉗還有新用途
謝謝老師

你們大家對三太子這麼好,一張照片就猛加分。。。。

我是用一般尖嘴鉗夾住,輕輕轉就下來了。不一定要用弄彎的尖嘴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們大家對三太子這麼好,一張照片就猛加分。。。。

我是用一般尖嘴鉗夾住,輕輕轉就下來了。不 ...

對,三太子 還欠大家一個 LED 解焊/上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試了一下,用扭的,左右一直扭,扭到腳自己斷掉。
這方法好像比直接轉一圈就下來要保險。
(因為有人 ...

沒錯,左右扭與單方向扭是有不一樣的效果,D大挺用心的.

网友:
手機板看不到影片。

网友:
我也都這樣扭下來耶! 哈~~~~~ 不過電容都直接用電解電容焊回去, 推倒! 哈~~~~

网友:
沒機會拆這麼多的電容,修理過被撞倒的,有機會再來試試,謝謝分享

网友D:
這招真的好用,上週把電視的AD板所有電容更換,一百多顆電容一下子就搞定了,真是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招真的好用,上週把電視的AD板所有電容更換,一百多顆電容一下子就搞定了,真是高效率! ...

真的是簡單又好用,這要多謝原作者的分享.

网友(2016-06-21):
很不錯又快又安全的方法!!

网友:
以前我都拿廢板給我兒子玩,他很喜歡拆板子上的零件,我也是從他拆這些電容上看用這招超神奇的,所以後來我也都學我兒子這樣拆

网友(2016-09-19):
剛好要拆Esonic 主機板的 SMD電解電容 來試試

网友:
下次試試看,不知道大顆的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