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搶救被電容電解液腐蝕的PCB板

楼主(2016-05-12):
(无正文)

网友:
神乎其技

网友A:
我比較好奇的是他那個綠色的膠~是甚麼膠?

還要用熱風槍烤乾

影片最後也說了不要用尖嘴鉗去拆電容

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歡用尖嘴鉗直接去拔電容,但我是建議除非你確定該板的電容是那種一拔就掉(通常是無鉛製程)

不然其實直接用尖嘴鉗紐下來就是銅箔跟著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的是他那個綠色的膠~是甚麼膠?

還要用熱風槍烤乾

既然有人說[不要拔SMD電容],那就要研究研究或參考參考。

我認為確實是[不要拔SMD電容],但可以用轉的把SMD電容轉下來。

目前我轉了幾個,覺得還不錯。但如果是自己焊的,可能最好不要用轉的把電容轉下來。
因為工廠在生產時,SMD電容只吃薄薄的一層錫。但自己焊的可能會吃很多錫而很牢固。這是有差別的,

不過,但人認為轉電容再怎麼樣還是有風險,只是SMD電容真的不好拆下來。。。。。。用轉的總是個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的是他那個綠色的膠~是甚麼膠?

還要用熱風槍烤乾

我剛剛試了一下,用扭的,左右一直扭,扭到腳自己斷掉。
這方法好像比直接轉一圈就下來要保險。

我看了一下扭下來的SMD電容,發現在電容的腳在根部是圓的,在焊接那兒是扁的。
也就是腳有一段是圓的,有一段是扁的。因為這樣的形狀造成某地方結構較脆弱,這是我們可以加以利用的特點。

用扭的這樣應該可以增加PCB焊盤的安全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好奇的是他那個綠色的膠~是甚麼膠?

還要用熱風槍烤乾

那種膠epoxy,AB膠。熱風槍烘乾只是縮短等待時間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種膠epoxy,AB膠。熱風槍烘乾只是縮短等待時間吧。

不清楚ㄝ.

因為基本上只要是"膠類" (含AB膠),基本上耐最高溫頂多到三百多度

除"硬膠"一般也是用熱風槍去烤軟拔除

所以~我才很好奇,這個到底是什麼特殊配方的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ㄝ.

因為基本上只要是"膠類" (含AB膠),基本上耐最高溫頂多到三百多度

無鉛銲錫不是兩百多度就融化了? 耐溫300度應該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