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VH203 畫面一閃即滅

楼主(2016-05-12):
ASUS-VH203 畫面一閃即滅

檢視電源板 E162032 VOL.3
發現有顆IC焦黑破裂
板上剛好有另一顆完整IC
如下圖

IC解讀出來為 4525CEM A1009B
但找不到相關資料及後續可替代IC

請問前輩 小弟解讀是否正確及該去哪查詢資料!

网友:
沒屋頂有賣,一顆10元,4525gem。

楼主:
原來是4525GEM  .....
謝謝 兩位前輩!!

楼主:
購回4525GEM 裝回   還是發生燒毀
所以來請教各位前輩給意見!!!
該從什麼地方下手..

敘述如下:
電源板 型號為  E162032 VOL 3

紅框內5顆電容拆下量測正常
5d 3kv高壓瓷片電容 正確如何量測?
拆下量測沒什麼動靜,想詢問正確判斷方式!

4525GEM 裝回(紅框)
燒毀造成S1腳位銅箔翹起,用飛線替代
上電還是發生異常
拆下4525GEM,再度燒毀

网友A:
燒毀一定有原因 不可能換燒毀FET IC 就好了  如不會修線路 建議就改高壓版

网友B:
看燒毀的線路 連接到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毀一定有原因 不可能換燒毀FET IC 就好了  如不會修線路 建議就改高壓版

目前有購入同款E162032 VOL 3電源板
裝上可正常使用....

可惜大小不一樣..如果要裝上需修改鐵盒...

接下來因為會繼續往電源來源端 拆件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燒毀的線路 連接到哪裡..

謝謝!!
繼續往電源端 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