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充電器可直充6V-4A電瓶嗎?

楼主(2016-05-12):
請問~12V充電器可直充6V-4A電瓶嗎?

网友A:
(電壓不同)最好不要...
如果有兩顆同型電池,串起來12V還可以試一試(兩顆都好的/有電)

面板下方 AC-100/120V 50/60HZ     DC-12V/6A
AC-100/120V 50/60HZ 這個是AC電源輸入規格(日本100V,台灣110V都可以用)
DC-12V/6A  這個是輸出, 看來電壓固定12V,電流最大6A...

輕則 電池換了,充電器保護或保險絲斷...
重則 社會新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不同)最好不要...
如果有兩顆同型電池,串起來12V還可以試一試(兩顆都好的/有電)

之前就是串連兩顆6V去充
正常充飽了綠燈恆亮

後來聽說可以直充,就直接12V充6V
電池微熱立刻停止充電
這樣充法也用了3年電瓶才掛掉!

那如果串連兩顆6V,其中一棵已無法蓄電,這樣可充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串連兩顆6V去充
正常充飽了綠燈恆亮

兩個6V串起來充還是有一定的風險性...
如果其中一顆已有問題....
不管是短路或電壓太低....剩下的電壓,就會"跑"到另一顆...

正常充電:
  12V   = A電池 + B電池
  12 V  =   6V + 6V

若有一顆有問題
  12V   = A電池 + B電池
1:  A電池已經無電壓(0V)
  12V = 0V + 12V (電壓通通跑到B電池上,跟單一顆充是一樣危險)
2:  A電池老化/過放/...電壓變低(例:只有4V)
  12V = 4V + 8V (B電池上也會有電壓過高,過充...等問題)
3: ....

所以之前回覆...串兩個同型(6V)"勉強"可以(前提是要好的有電)
你可以在充電前及充電中,充電後都用電表隨時量一量,
追踨電池上電壓變化情形,就會知道我以上說的情形...

另外,不管電池狀況如何,充電中人一定要在"旁邊"隨時注意變化(電壓/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6V串起來充還是有一定的風險性...
如果其中一顆已有問題....
不管是短路或電壓太低....剩下的電壓,就 ...

非常受用,感謝

网友:
找一顆6v燈泡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