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機電源CT-254修到可以起動了但是無二次測的12V

楼主(2016-05-12):
先問一下
什麼條件變壓器才會有動作
其他資料後補
目前起動PSON後(腳1~2對3~4)有DC160V左右
1~2歐姆檔量的到0.8O歐左右
3~4歐姆檔量的到0.8O歐左右
1~2對3~4歐姆檔無限大
沒5V修到有5V
無法起動修到可以起動
目前症狀2次12V出不來
應該就是圖中那顆變壓器吧
那顆變壓器2次量不到AC電壓

网友A:
你這台應該是交換式電源吧?
測量的方式有點問題,和電腦使用的 PSU 一樣,輸出應該有整流及濾波電容,應該量濾波電容上的電壓才準!
另外圖太暗看不出所以然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應該是交換式電源吧?
測量的方式有點問題,和電腦使用的 PSU 一樣,輸出應該有整流及濾波電容,應該 ...

會在補資料
2次12V沒有出來
量那顆變壓器的輸出時
二極體後面都沒有電壓
所以變壓器解掉1腳(串變壓器那腳)
一樣沒有AC電壓

想先了解變壓器是不是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在補資料
2次12V沒有出來
量那顆變壓器的輸出時

交換式電源使用PWM控制,所以頻率很高,可能會量不出來,你有頻率計或示波器的話,可量量看頻率
這個高頻先經過全波整流(蕭特基二極体)再經過濾波電容穩壓,輸出各個直流,3,3 5 12 伏等!

网友B:
沒出來不是變壓器壞掉

是輸出高壓側的IC電晶體或驅動高壓側有問題

先把變壓器腳都接好-----------因為他壞機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出來不是變壓器壞掉

是輸出高壓側的IC電晶體或驅動高壓側有問題

我2顆ic(PCS02)跟(5841J)
有VCC電壓
確實好像沒有送訊號出來
pcs02完全沒有電壓
5841j只是2腳有電壓

网友C:
要不要先評估看看燈泡老化了沒....阿無燈泡貴森森..修好後卻因燈泡得放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先評估看看燈泡老化了沒....阿無燈泡貴森森..修好後卻因燈泡得放手.. ...

其實掏寶有板可以買,就是怕有其他地方有問題
所以才沒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