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MPO冰箱 SR-415G 不冷.壓縮機沒啟動

楼主(2016-05-13):
昨天上班時老婆打電話來說冰箱壞掉了.東西都退冰了
下班回家後大致檢測似乎壓縮機沒啟動.開機一下子會聽到啪一聲.
請問這會是什麼零件壞掉呢?

線路圖

線路圖

燈會亮.冷凍室風扇會轉

燈會亮.冷凍室風扇會轉

壓縮機

壓縮機

管路好像油油的

管路好像油油的

補充內容 (2016-5-13 07:48 PM):
下班去買了一顆PTC.更換無效
啟動電容12uf.量測11.6uf
過載保護器測試正常
不會是壓縮機掛了吧:'(
216783
216785
216784
216782

网友:
啟動電容 先查!!

网友A:
如果馬達是溫熱的
而且每一到二分鐘啟動一次
應該是啟動PTC燒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馬達是溫熱的
而且每一到二分鐘啟動一次
應該是啟動PTC燒掉了

st29hd1  大大方向正確!
自己家中冰箱也更換過!

壓縮機旁邊有一個黑色盒子內有 啟動器!

网友:
如果壓縮機是涼的,可能只是定時器沒走好;敲一敲也許可以治癒。

楼主:
下班去買了一顆PTC.更換無效
啟動電容12uf.量測11.6uf
過載保護器測試正常
昨天拔插頭時壓縮機是熱的
不會是壓縮機掛了吧

网友:
壓縮機接線,一條白色.另一條灰色,測量看看有無110V ,如果沒有電壓,可能是溫度控制器或是除霜計時器故障

楼主:
回R410a大
剛插電時108V.啪一聲跳11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R410a大
剛插電時108V.啪一聲跳116V

電有來,看起來是壓縮機沒啟動起來,108V是因為壓縮機沒啟動起來電流大線路的壓降,啪的一聲應該是過載跳脫,切斷壓縮機供電後電壓回升到106V。

現在範圍縮小在PTC與壓縮機了,如果PTC確定沒問題的話,那就是壓縮機掛了!新買的PTC不見得沒問題喔,可能規格不對,也有可能接上去就燒掉(我遇過)。

可以試著在拔電狀態將PTC兩腳(也就是運轉電容兩腳)用電線直接短路(用鱷魚夾電線較方便),插電之後約5秒將短接線移除,若壓縮機還是啟動不起來,那就是壓縮機掛了。

2010年出廠的還很新呢,應該不會這麼容易就掛掉吧!

网友:
用勾表量電流吧!
我就遇過壓縮機線圈正常,卻已經束心了(壓縮機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班去買了一顆PTC.更換無效
啟動電容12uf.量測11.6uf
過載保護器測試正常

PTC是一樣換兩腳對吧?
換上還不OK就量測一下壓縮機三腳各之間組值與對地

聲寶常看壓縮機燒掉沒什麼好意外......

楼主:
電流待機時變電家顯示約6A.勾表量12.4A
PTC也是換2腳的.壓縮機3點間量的電阻都接近短路.對地無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流待機時變電家顯示約6A.勾表量12.4A
PTC也是換2腳的.壓縮機3點間量的電阻都接近短路.對地無短

電流太高了,電動機+電熱也不過285w,就算全都剛好動作285w/110=不到3A,勾表12a,應該壓縮機已經束心了,會跳過載就確定了。

楼主:
前陣子電視剛壞.還躺在那.現在又冰箱壞.荷包大失血啊
這台冰箱剛買時冷凍室的水都會滴一點點到門把上.
要壞的前一天.整個門把上的水滴到都快滿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陣子電視剛壞.還躺在那.現在又冰箱壞.荷包大失血啊
這台冰箱剛買時冷凍室的水都會滴一點點到門把上.

可能剛買來時上門橡皮已經稍微有縫隙了
沒去注意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陣子電視剛壞.還躺在那.現在又冰箱壞.荷包大失血啊
這台冰箱剛買時冷凍室的水都會滴一點點到門把上.

當作促進經濟發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