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V513 開機後 有聲無影 畫面3秒就變暗

楼主(2016-05-13):
這個電視型號為  SAMPO LM-32V513  開機後 有聲無影
1.雙邊電源輸出部分24V 跟5V 都有
2.高壓部分 他是雙擊板 HIU-812S HIU-812 M
3.因懷疑高壓板有問題 故有買單擊板來代替 結果狀況亦是一樣 畫面3秒就變暗  賣家告知 因為你背光部分有問題 接上後可能附載 或是電流過大 把單擊板燒了  後來我把原來的HIU812接上 利用那短暫的3秒 把燈管一一接上 全部燈管只亮HIU-812 M 那邊  3秒就全暗
4.請問這樣 問題點是否還是在高壓板身上呢  謝謝指教
狀況依然如下圖:

只亮一邊

只亮一邊

网友:
貼張 PI 圖。

网友:
你有辦法確定燈管沒問題嗎???

還有 ccfl 跟 eefl 的燈管好像也不一樣,這詳細內容或差別你要自己去了解一下。

楼主:
1.請問什麼事PI圖 謝謝~
2.我當初也是懷疑燈管  所以把原來電視的燈管逐一接上測試 都一樣只亮一邊(對調接也是) 後來去買了一隻新的 也是一樣

謝謝指教

楼主:
剛剛跟商家確認過 他拿CCFL給我  我去換EEFL回來再試試  謝謝~~

楼主:
換回來了 狀況還是一樣  ....

网友:
HIU-812M+S板 都算是老機器在用了  這兩塊板應該很便宜才對 既然知道是高壓板問題 何必去用單擊的代換板喀 兩者又差不了多少成本 況且所謂的單擊就一定是EEFL 哪有可能賣家給你CCFL

网友:
看了您的圖 … 多言一問 …

   您的雙擊高壓板…主板到副板之間的信號線好像沒接 ,
   這樣副板是不會啟動的,也因此燈管的右方是不會亮的 !

   如果…您是換了單擊式高壓板,也需將右方的燈管回授接過來 !

楼主:
1.拍4..我忘了說..主副之間的信號線我有接過  還是一樣...
2.單擊高壓板  賣家只給一條延長接頭 接原來的右邊燈管 但是一樣的結果
3.請問回授線是指 接燈管的那條線嗎  謝謝~
4.單擊板 在我沒接任東西的狀況下 也只活了3秒鐘 上面的小藍燈就熄滅了...賣家說 被我接上背光燈管時燒壞了....無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1.拍4..我忘了說..主副之間的信號線我有接過  還是一樣...
2.單擊高壓板  賣家只給一條延長接頭 接原來的右 ...

您有確定高壓板ON/OFF或者是BLON的位置是對的嗎??

藍光正常來說只會亮剛開始幾秒而己~
所以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1.接腳應該沒錯 賣家是這樣說的
2.請問BLON是指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1.接腳應該沒錯 賣家是這樣說的
2.請問BLON是指什麼

您單擊高壓板的12,13腳好像是焊在一起~

有的高壓板 on/off 是標成 BLON ~

楼主:
買來的時候 12 13就是焊在一起的 賣家也沒說要拿掉 只說靠24V這邊接上就行 不用跳線  事實上我是很希望他給我接腳圖 但是我知道這都是對岸那邊整批過來的...

楼主:
等了10天 花了NT250 新的單擊版來了  也終於好了 證明問題還是出現在高壓板身上...
我只能說遇人不淑...  台灣的不良的賣家仗著是語障人士 售後不理 真是不負責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了10天 花了NT250 新的單擊版來了  也終於好了 證明問題還是出現在高壓板身上...
我只能說遇人不淑...   ...

沒意外的話 是下午才營業 鳳山語障人士吧 不要說全液晶維修界 就說全高雄好了  台語說的好 "又不是行不知道路" 說   你難到看他評價看不出來嗎 他以前在論壇也算是資深人士 因為跟老大不合 自動離開了 我好幾天前就看到你這片求助文 看到時後我就斷定你買到不良品 換一片就可以 因為單擊改雙擊  技改板  不是每個賣家賣的都能通用  我改無數台 包括論壇好友調貨回去改沒聽過不能用的 就當作 繳學費吧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 液晶維修界 是很黑暗的 我在高雄 有ˇ需要幫忙 再來找我吧 時間到了 我要潛水下去了 不然等下炮火猛烈 偶有話直說的個性 又被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了10天 花了NT250 新的單擊版來了  也終於好了 證明問題還是出現在高壓板身上...
我只能說遇人不淑...   ...

這個語障人士我也氣到不想說 上個月他寄錯東西 給他留言反應也不理你  給他差評 還給我第一個普通評價 我從來是一個好買家 都是優良評價 就是這樣一個賣家 我看他還能在拍賣網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意外的話 是下午才營業 鳳山語障人士吧 不要說全液晶維修界 就說全高雄好了  台語說的好 "又不是行不知 ...

果然 是住在巷內的~~ 哈哈  誰要我貪圖方便 想說就近就好 唉  如你所說的當是繳學費~~

网友:
真慘抽到籤王...我上次買ic也是混了一些二手拆機貨..雖然賣場東西很多..我再也不去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買來的時候 12 13就是焊在一起的 賣家也沒說要拿掉 只說靠24V這邊接上就行 不用跳線  事實上我是很希望他給 ...

盧ㄟ這片單擊高壓要跳線

网友C:
恭喜 tomh601 大找到問題點

楼主(2016-06-16):
引用 网友B:
盧ㄟ這片單擊高壓要跳線

要跳線也要說 都沒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 tomh601 大找到問題點

謝謝 各位的幫忙~~

网友:
請問 :  tomh601~~~~~~~~~我有跟您同樣問題在想請敎一下!  : '(: '(

网友(2016-07-19):
終於知道語障人士是哪一家了...偶也是那家買零件..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