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2吋三星LCD面板改裝LED..組裝問題

楼主(2016-05-13):
面板型號 LTM220M1-L01
原本問題點是 開啟後 大約3~5分鐘會整個畫面暗掉
但是電源按OFF再開 畫面又出現了
拆了機殼 上網買了整組 P+I版 型號 IP-49135B 更換上去

結果看了20分鐘又是一樣問題點 那就應該是燈管問題了
拆開後發現燈管的線已經斷了..
由於網上找不到原廠的燈管..只剩淘寶可以淘 由於時間緊迫就不淘了

跟學姊買了套件回來
改裝後
試點一切正常
開始組裝

但是組裝完成後 卻無法開啟電源
用電錶量測 無電源 就再拆一次 裸機分開試點是正常
但是裝上鐵盒後 就無法開啟

鐵盒似乎有電... 因為接觸液晶上方的鐵架 會有小小的火光產生
是不是阿斯短路了?? 該如何解決呢??

小弟不是電子科系 只是看論壇上各位大大改裝 就大膽試改了
只能再此求助大家

1.主板後方連接線

2.組裝完成

3.LED高壓版

4.試點測試

5.

网友A:
Led燈條後面用雙面膠固定。順便隔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燈條後面用雙面膠固定。順便隔離

燈條背面嗎? 好喔  我晚點試試看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條背面嗎? 好喔  我晚點試試看
謝謝大大

還有LED驅動版也是要隔離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小弟把
LED背面和剪接觸 全部絕緣
還有P+I板和AD板 的鐵架四周全部做絕緣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熱機一小時正常 組裝起來

第一台改裝LED成功  謝謝 痞酷網各位大大  經驗分享

网友B:
請問 2 X LED燈條 和 LED高壓板各多少錢 ,我也想改一台不然夏天螢幕都好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2 X LED燈條 和 LED高壓板各多少錢 ,我也想改一台不然夏天螢幕都好燙

烏骨雞學姊那邊有~~~請洽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