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居易 V2920n網路速度異常

楼主(2016-05-13):
狀況:
只有LAN port1有giga速度(WAN1 WAN2測試也正常)
LAN port2~4只有顯示100M速度,電腦端調整1G連線速度會無法上網,port giga燈號不會亮
且網路線插上去偵測時間比較久(和port1相比之下)
已經更換圖中台達lan transformer(LFE9411D-R),測試後還是一樣的症狀
請問如何解決?

网友:
已經換上 Cat 5e 或是 Cat 6的網路線?

居易科技技術服務部聯絡support@draytek.com

网友:
電源注意一下,我曾遇過電容老化,一堆奇怪問題出現

楼主:
網路線是 Cat 6的,之前有聯絡居易要報修
他們說沒有料件了,報修一率收檢測費
他們建議我買新的
電容部份我再換過試試看好了

网友:
公司用的買新的.
省錢自己修.
老闆,同事不會感謝您的.
只會抱怨網路麼老是在出問題.

网友:
先前家中的分享器與電腦有碰到雷擊 Spark 也是從 Giga 降速到 100M,運氣好換掉幾顆小 P 數的電容器就修好。

就在 Lan transformer 的二次與晶片中間對地的那幾顆,換過電容後如還是相同情形那對不起晶片受損了。
原公司不會幫你修換這些小零件,如果有整塊板的料件才可能幫你修,所以叫你買新的比較快。

楼主:
@phuang3
已經把電源的電容換成NCC的還是一樣
@duke83
謝謝提供寶貴意見,我再試試看

网友:
把所有的電容全部換掉看看!
我今年回台灣過年時,家裡的EDMAX無線分享器突然無法連線,
電源拔掉再接回去又可以無線連線,兩天後又不能連線,
拆起來看都無異狀,也沒有爆電容,
後來先試著把所有電容都換掉,換掉後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