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國際牌TH-P42U30W 不開機

楼主(2016-05-13):
打電話請原廠來修-結果回電就說電漿電視已停產沒有料可修-維修費破萬還不如買新電視就好-還沒看過就不修還真差-
原本以為是不開機是電源板-買了一片新電源板-結果還是一樣無開機畫面-請教前輩站上北部有哪位會維修電漿電視的前輩-拜託可否告一下-
拆開檢查各版都沒有燒或電容凸起-我只會換電容而已不會量電壓-再次感謝
:'(:'(:'( 4 (複製).jpg 1 (複製).jpg 2 (複製).jpg  5 (複製).jpg 6 (複製).jpg

网友A:
不是電源板就是機板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電源板就是機板阿..

因不懂怕買了機板又不行所以想找前輩看是否能修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不懂怕買了機板又不行所以想找前輩看是否能修理-

請板主幫你轉去"徵求區",自然會有生意人跟你接觸...

网友C:
不開機指示燈有沒有顯示什麼顏色  ,電源開關的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板主幫你轉去"徵求區",自然會有生意人跟你接觸...

謝謝你-我去看看要如何轉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開機指示燈有沒有顯示什麼顏色  ,電源開關的電壓是多少?

換新電原版閃三下亮綠燈-用舊電源板亮三下無亮燈-電源開關我不會量-怕鴨絲燒掉

网友D:
無法開機有很多狀況呀,我看交給專業人事來處理吧。希望是小問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無法開機有很多狀況呀,我看交給專業人事來處理吧。希望是小問題呀。

看住北部那位前輩肯修~電視少看還很新

网友D:
北部大約那區什麼路之類的,我再幫你問同行的要不要接呀。
一般維修費用不便宜呀,因為是電漿電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部大約那區什麼路之類的,我再幫你問同行的要不要接呀。
一般維修費用不便宜呀,因為是電漿電視呀。 ...

桃園地區都可-原廠說是主機板但沒有料可換

网友D:
若你要換新品外面找不到,外面只有良品可換,價錢不便宜,可能會是原廠的一半以上價錢,保固三個月,看你覺得修理值不值得呀。實際要測試才會知道壞那個零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你要換新品外面找不到,外面只有良品可換,價錢不便宜,可能會是原廠的一半以上價錢,保固三個月,看你覺 ...

能修好就可-

网友D:
我幫你問問北部的同行要不要接呀,若不接你只能自已送電器行維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幫你問問北部的同行要不要接呀,若不接你只能自已送電器行維修呀。

謝謝你

网友:
不好意思,北部同行目前都沒空接案,你要自行送修呀。沒幫上你的忙。

网友E:
在中部我就接,可惜太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中部我就接,可惜太遠了!

謝謝你-確定是主板不良-我拿來練功用不修了

网友:
嗯!加油!希望能練出好成績!

楼主(2016-07-12):
引用 网友F:
加油!加油!再加油~~~~~~~~~~~~

我太淺了-所以直接買主機板換了電視就活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