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通冷氣 / 請教冷氣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器規格

楼主(2016-05-13):
不好意思,打擾版上的前輩們.
小弟有一事不明,希望可以獲得板上的前輩們開釋.
我有一台分離式冷氣機(一對二), 內部有兩台壓縮機,分別提供冷氣A與冷氣B使用.
由於冷氣A出了一點小狀況,我想要更換"過載保護器", 但是拆下來上面只有寫規格"MRA98781"
這顆我網路也查不到資料,所以很頭痛,不知道要買什麼規格的過載保護器,
我的冷氣規格如下:

Spec

Spec

正常來說,壓縮機選擇的過載保護器,應該是要高過運轉電流,但是不能超出太多,避免導致保護無法發揮作用.
看起來這台機器的運轉電流是 11.8A, 但這應該是指兩台壓縮機?同時運轉的運轉電流吧?
(因為不像kcal/h那樣個別描述)
所以單一壓縮機的運轉電流應該是5.9A, 這樣我的認知是否有誤?正確嗎?
如果是的話,我是否買高於6A的過載保護器就可以用了?

還是單一壓縮機的運轉電流就是11.8A?
所以我要買到12A以上的過載保護器?

希望可以獲得版上前輩的開釋....再次先行感謝!

网友A:
量另一台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另一台不就知道了

....前輩真的是一針見血呀...呵呵呵...

對,您說的沒錯,確實是個好方法(我竟然沒想到)....但是..... 我沒有勾表呀.

順帶一問,如果用量的,應該是量經過【過載保護器的那條線】吧...

网友B:
直接去冷凍材料行說要買一頓三(台灣噸)或一噸半過載就好
2800KCAL只是小噸數冷氣運轉電流不高,所以電流落在6A剛好

另外你要思考為什麼會壞過載?過載除非氧化不然很少壞,都是其他因素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冷凍材料行說要買一頓三(台灣噸)或一噸半過載就好
2800KCAL只是小噸數冷氣運轉電流不高,所以電流落 ...

感謝大大的回覆,這個論壇真的是高手雲集.

我昨天有去冷凍材料行問了一下,他有給我看一張規格表...
我憑記憶寫一下...
220V / 11000BTU, 好像就是落在6A...<< 應該啦....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晚點再跑一趟.

其實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有壞掉啦,只是我拆下來的時候看起有來有髒髒的.
而且接點有點感覺像是氧化的現象...(不確定是髒還是氧化)
不過心想既然拆開了,加上冷氣年齡也大了,這種保護裝置是不是更新會比較安全一點,
確保真的有異常時,保護機制可以發揮作用. (畢竟一個過載保護器也不貴)

网友:
過載很少壞也不用擔心它是不是會失去"保護"
壓縮機過熱才會掛過載

网友:
建議先確定壓縮機是不是已經故障了再購買過載保護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問題已經解決了,
我直接到冷凍材料行去比照四樓大大的說法,
比對了店裡面的過載保護器對應表,買了一顆7A的過載保護器...
目前使用兩個星期了,冷氣正常運作中,
到達設定溫度後也會正確暫停運作.
下次再借部勾錶量看看另一部冷氣的電流,比對一下應該就沒問題了.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了,真的很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問題已經解決了,
我直接到冷凍材料行去比照四樓大大的說法,
比對了店裡面的過載保護器對 ...

真替你壓縮機擔心.治標不治本作法.過載保護器一般會跳脫.都是過熱造成.你直接換7A過載.等於無保護狀態...

楼主(2016-06-16):
引用 网友C:
真替你壓縮機擔心.治標不治本作法.過載保護器一般會跳脫.都是過熱造成.你直接換7A過載.等於無保護狀態... ...

........我原本的過載保護器沒壞啦...換之前也沒有跳脫的紀錄啦....

我只是換了一個"啟動電容",看到電源線/過載保護器有點髒有點舊,

拆下來後,我拿布擦一擦...真的是髒....

順便把室外機清乾淨,因為價格不貴,所以就想說換新的上去好了...

冷氣到現在也一經運轉一個月了(幾乎每天都服務超過12小時)

所以大大的解讀規格表,認為應該是換6A的嗎?

如果換6A的才是正確的,我就再買一顆6A的來換好了...

(保險起見,明天我用勾表去量一下另一台壓縮機的運轉電流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的過載保護器沒壞啦...換之前也沒有跳脫的紀錄啦....

我只是換了一個"啟動電容",看到 ...

最好依原規格購買..會跳脫才會提醒你有問題有故障要處理.你超出安全值就失去保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