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求ASUS F5SL 電路圖檔

楼主(2016-05-13):
手邊有一台ASUS F5SL的筆記型電腦
接上19V變壓器,開機無畫面無聲響(電源燈號有亮.WIFI燈號有亮 光碟機出現重覆讀取的現象).拆機以後.把機板上的藍牙、WIFI,所有另外附掛的設備移除.無效   CPU以及GPU會有熱度 南北橋晶片有熱度
手邊無電路圖紙能夠查詢電壓的參考點以及電路走向
尋求高手提供F5SL的圖紙
另外附上我找到的零件點圖(附件).提供給後進能有個維修的參考資料

Asus F5SL Rev 2.0 Board View.rar

791.97 KB, 下載次數: 61

网友A:
建議你先刷BIOS
電路圖參考這版

TPS51020工作原理,首先有  VIN  19V供電,和相當於SHDN的DDR19V供電,  供電有了後會產生vreg5  5V的線性電壓,如果沒有可能是後級有短路,先量一下電感有沒有短路,如果沒短,查VBST1,和VBST2,有沒有4,5V的電壓,VBST腳是通過一個電容連在電感上的,VBST的電壓是通過一個二極管連到VREG5過來的,後級有短路的話會通過一個電容拉低VBST的電壓,有了這4點的電壓才會有後面的REF  2,5V的電壓,vreg5  的5V電壓沒有的話REF2.5V是沒有的,然後有3V5V的開啟電壓, ENBL1, ENBL2 開啟電壓是3.2V,同時還有VREG5IN的5V電壓是從外面發給TPS51020的,,    有了以上的條件3V5V就會輸出了。之後發出PGOOD電壓。 還有一個6腳的DDR ,AC-BAT-SYS 19V的供電,如果沒有會不出5V的線性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先刷BIOS
電路圖參考這版

謝謝您~太好了~
上面的bios是好幾十隻腳的.手邊燒錄器只有RT809F無法處理
~先量測電壓點再考慮下一步~太感謝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太好了~
上面的bios是好幾十隻腳的.手邊燒錄器只有RT809F無法處理
~先量測電壓點再考慮下 ...

上面那顆不是BIOS 那是待機芯片
下面是官網BIOS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 ... 19261642.1460698115
BIOS芯片在哪 通常在南橋或EC附近 不懂照主機板正反兩面上來

网友B:
8M TSOP MX29LV800 上面應該有貼紙F5SL,
48PIN的要轉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 TSOP MX29LV800 上面應該有貼紙F5SL,
48PIN的要轉接座

已經確認上面是48隻腳的TSOP..跟您講得一樣
我的燒錄器RT809F需要轉接.目前有看到這個網頁的可能可以使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6549540867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7222335532.htm
IFIX愛修網有人貼出來一種是可以直接夾的
http://ifix.net.cn/thread-21994-1-1.html
這種多腳蕊片不知道要上哪買確定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顆不是BIOS 那是待機芯片
下面是官網BIOS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nb/F5SL/F5SLAS308.zi ...

拍照了.是MX的 編號是29LV800CTTC   rt809f燒錄器因該是沒辦法燒,我用熱風槍拆下來 找網拍的代燒服務試試看 謝謝提供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