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X2235WM-4 FFC軟排線問題

楼主(2016-05-14):
請問一下FFC軟排線除了線數及間距,還有甚麼厚度或其他的區別嗎
我在測試面板時使用原本30P-反向軟排線,畫面有顯示了但會有2條亮線,就想說換排線試試,
找了兩條同樣30P-反向的軟排線,結果一通電保險絲就燒掉,腳位及間距都測量過是一樣的,(只有交換排線,板子測試時是正常無短路)
可能是換軟排線造成短路嗎嗎
(測試第三條線時,結果換保險絲時原本的是2.5A,不小心換成6A,結果電源板上的一顆電阻燒了)
燒掉的電阻
軟排線照片

网友A:
軟排有分左宮殿或右供電  你應該插反了  再來 AC FUSE斷  不可能只有FUSE壞而已 個人猜測你FET可能擊穿了  所以建議先修好店員高壓版  軟排先裝回原本的  還有 亮線無法修復的  面板問題

网友:
軟排造成接觸不良時,只要用美工刀輕輕刮一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有分左宮殿或右供電  你應該插反了  再來 AC FUSE斷  不可能只有FUSE壞而已 個人猜測你FET可能擊穿了   ...

jackhiphop好,軟排供電不是要由板子提供嗎,軟排本身應該沒分別左右,安裝時我有特別比對沒插錯邊,就是很奇怪,只是交換排線怎麼會燒保險絲呢,前一刻用原有排線還正常,下一刻換好排線一通電保險絲就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