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晶片是晶振還是...??

楼主(2016-05-14):
這是硬碟上掉下的晶片
但不確定這是啥???
有可代用的嗎??

請各位大大解答疑惑

找了一個 相同的 但不懂這晶片是做啥用的n_071|

經過測試   正常運轉中.....
有大大能解說一下  晶片嗎?

网友:
我認為是石英震盪

网友:
看背面接腳跟掉落位置

网友:
這是 TXC (台灣晶技) 的 SMD Crystal Oscillator

大大方便把硬碟型號跟照片直接放上來嗎?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也許站上有其他大大有同款廢板可更換...

网友:
應該是30Mhz 石英震盪器。應該是主晶片用的,沒有不能運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