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EAN單門小冰箱型號JR-80S冷一半

楼主(2016-05-14):
請問一下,小弟租屋的地方本來有一台小冰箱正常運轉,前兩天突然就不冷了,
型號是JEAN的JR-80S,
這台背面並沒有貼電路圖,是一台單門的小冰箱,
有先斷電了幾天,並檢查了啟動電路,
除了過載保護器有沙沙聲外,但兩腳是導通的,裝回上電壓縮機有正常運作.
現在的問題是上電兩小時後檢查,冷藏室內有一根白色管子冰冰涼涼.(如圖)
但往上到一半就變回常溫了,
機器在運作時冷藏室有伴隨著水流聲,
請問諸位前輩,
這是傳說中的油堵嗎?
有沒有DIY修復的可能,
謝謝.

网友A:
有沒有可能是從您框紅線的垂直面銹蝕點,漏出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是從您框紅線的垂直面銹蝕點,漏出冷媒?

那個地方是固定的螺絲孔,螺絲生锈,我暫時還沒有裝上去,
白管子冰涼的程度跟手摸正常冰箱拿出來的飲料差不多涼爽.
還是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B:
漏冷媒或壓縮不良....
有使用尖銳物品除霜嗎?還是正常使用狀況下突然不冰
如果冷排不是自己搓破就是管路老舊漏冷媒或使用不當壓縮不良
這老了建議不用修直接換一台二手還比較划算

网友C:
會冰涼表示熱交換部分正常,往上不冷,推測是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冷媒或壓縮不良....
有使用尖銳物品除霜嗎?還是正常使用狀況下突然不冰
如果冷排不是自己搓破就是管路老 ...

謝謝大大的方向,他是正常使用突然不冷的,雖然本來的製冷就不強,就聽大大的建議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冰涼表示熱交換部分正常,往上不冷,推測是堵住了。

堵住的成分很大,因為那根白管的下半部摸起來像在摸冰塊,上半部是常溫,不過這台真的锈的很嚴重,如果還有補助的話來換一台能源效率較佳的實在一點.

网友D:
是酒精汽化爐!!
可以燒摩卡壺?

想猜漏冷媒,但沒看到油油的…
也可能漏很小洞,或較高的地方,油沒噴出來,但仍會冷
如果是堵住了,那運轉一段時間後,本來涼冷的地方會慢慢的不冷了,要花很多時間觀察,似乎不划算

Q1.低壓管會不會冷冷涼涼的?
Q2.租屋處本來的小冰箱,不找房東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酒精汽化爐!!
可以燒摩卡壺?

1.酒精汽化爐是做來玩的,有空想來做噴射的版本
2.摩卡壼目前是用登山攻頂爐在伺侯(這支在大賣場買的,品質不好,底壼會生锈,但才350元)
3.沒有漏油的地方,昨天又試開了三個小時,只有那根管子是冰的,冷藏室還是常溫

A1.低壓管冰冰涼涼,壓縮機有震動
A2.房東是我朋友的丈母娘,這小套房有點算半租半送的性質,所以很多東西就不大想麻煩他,而且丈母娘房東最多也是凹我朋友來修(噗~)

网友:
毛細管堵塞 會有冷媒蒸發現象(不正常結霜)
你的狀況看起來像漏冷媒

网友:
引用 楼主:
1.酒精汽化爐是做來玩的,有空想來做噴射的版本
2.摩卡壼目前是用登山攻頂爐在伺侯(這支在大賣場買的,品質 ...

牛來離題亂一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hsZcBeoTg&feature=player_detailpage&list=PLYyTHjPL6eWXFIdNXV22KH0lHZCKzf3QU
來一粒?? 牛的手做...

网友:
請問紅框裝的是否(肝藥)?

网友:
建議請房東換一台,因為租屋,不要自己用
舊了也比較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