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MS-1453 如何更換超級電容2R0102

楼主(2016-05-15):
請問這張主機板紅色圈起來的2R0102超級電容,如何拆裝更換,如果換成330電容要幾個?
煩請各位先進能夠指點~~~~~~謝謝

2016NB001

2016NB001

网友:
超級電容的拆&換法 google 一下因該多有.

你因該主要是不知道你這棵超級電容的規格吧!

2R0102 的規格如下:

2R0 = 2.0V DC

102=10*10平方=1000uf

這樣你因該知道要用幾顆330uf 鉭質電容了吧!

网友:
下方應該有4個空位
補齊4顆330後再把
大電容拆除
再補上2顆330
即可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導與指點~~~~~已經順利安裝完修測試燒機了

目前狀況穩定,也稍作一下提升一下~~~~~~~

完工圖

完工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