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4線式凱爾文夾製作

楼主(2016-05-15):
1.  4線式凱爾文測試夾,主要應用是在測量時可有效降低待測件的漣線電阻值,本次為改裝上回介紹的DE-5000LCR表的TL-21鱷魚夾,尤其是當待測電阻值為毫歐姆等級時必用.
2. 有關改裝過程可參考影片中的介紹.

3.痞友若有興趣自行製作4線式凱爾文夾,亦可自行購入一對凱爾文測試夾及隔離線自行製作.
4.底下為我實際自行改裝的過程,請參考.
4.1

4.2

4.3

4.4

4.5準備凱爾文夾及隔離線

4.6改裝後完成品

楼主:
在測量較低電阻值時,若使用2線式連接,雖然可採用扣除法(先測出2跟導線的總電阻和),但因扣除法僅適用於穩定之導線電阻值,卻不適用於測試夾或測試棒部位的接觸電阻(因此接觸電阻易受接觸時壓力的影響而產生飄移現象),故需穩定的測試低電阻,仍建議採用4線式連接.

网友A:
記的這測試線線長是有要求的  根據裡面的IC設計要求
好像從PCB板到測試夾末端要小於10公分

不知道換上隔離線可以長一點嗎
不然線有一點短  使用上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的這測試線線長是有要求的  根據裡面的IC設計要求
好像從PCB板到測試夾末端要小於10公分

在許多桌上型的RLC meter,他的測試線大部分可長至50cm,所以應不是問題,這應是可以自己驗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