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液晶TL-42SR500D電源板電容的問題

楼主(2016-05-15):
各位前輩大家好:
     這是小的第一次PO文,之前大都只是看各位的文章沒有實際修過,
這次想說我家的液晶電視出現問題想自已修修看,
電視是奇美液晶TL-42SR500D電源板PWM IC的問題,因為燒毀無法判別,可否請各位前輩幫忙,感謝

网友:
TNY275n_167|

楼主:
再請問BEER大大,TNY275換新後仍然無法動作,我發覺電源板背後的一顆Zener diode已經兩端都倒通了。
煩請再幫忙我看看這顆ZD907的規格。謝謝。

网友:
虛心受教觀摩!!!!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BEER大大,TNY275換新後仍然無法動作,我發覺電源板背後的一顆Zener diode已經兩端都倒通了。
煩請再 ...

不知道的話,一般都是用15V代用。那顆50V/47uF的電容及1A的快速二極體(整流),建議一併換掉。

楼主:
再請問各位大大,圖中此顆變壓器哪裡可以買到?因為內部線圈都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各位大大,圖中此顆變壓器哪裡可以買到?因為內部線圈都短路了。

您確定變壓器短路了嗎?
變壓器短路的機率很低的,極少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各位大大,圖中此顆變壓器哪裡可以買到?因為內部線圈都短路了。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kindbest
他有賣

网友:
這塊電源板在論壇有很多很多資料,搜尋一下就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確定變壓器短路了嗎?
變壓器短路的機率很低的,極少遇到。

真的三組線圈都短路了.表示我的運氣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三組線圈都短路了.表示我的運氣很好。

這片我有

网友B:
變壓器要拆下量判斷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要拆下量判斷才正確。

有拆下來量過了,三組線圈分別為:0.5歐姆,0.9歐姆,1.0歐姆,因此判斷此變壓器短路。

网友:
變壓器應量感量才對,依這大小此VSB主感量大約1mH左右,當然如有現品可先更換測試.

网友:
變壓器銅線線阻是很低的,量阻值是測斷路,正確要量電感值。

一般變壓器故障率不高。

网友:
5V變壓器已燒毀 你問哪裡買 我不知道 上次是向同行拿10只 他不是在賣零件的 你可在你的地方找看看或拆機的 還是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