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菱除濕機故障 MJ-E140SX-C1

楼主(2016-05-16):
求教~
小弟有一台三菱除濕機故障 型號:MJ-E140SX-C1
想自己修修看,想麻煩版上先進指導一下
這台已經十年左右了,現在完全除不到水,操作面板各項功能皆可操作,燈號也沒什麼異常,濕度指示也正確,開機運轉,有風出來風扇運作正常,但出來的不是熱風,拆開後確認壓縮機沒有運轉,用電表量控制電路板,沒有送電給壓縮機,但~
狀況1.如果隨便按幾次"運轉切換"按鈕,電路就會送電至壓縮機。但壓縮機持續運轉(十分鐘以上)後,冷熱排都沒該有的溫度(冷排不冷,熱排不熱),當然也就除不到半滴水。
狀況2.壓縮機運轉後其溫度相當高(手摸會燙傷的程度)
小弟認為是冷媒已經漏光了導致故障,不知道這樣的判斷是否正確?
但若只是因為沒有冷媒,會有狀況1的問題嗎?
這樣狀況送修的費用大約多少?麻煩版上先進指教~謝謝

网友A:
壓縮機有運轉的狀況
冷排不冷熱排不熱就是漏光冷媒了
1.請先灌氮氣檢漏,使用肥皂水找漏點,補焊
2.重新充填R134a冷媒
3.在送電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有運轉的狀況
冷排不冷熱排不熱就是漏光冷媒了
1.請先灌氮氣檢漏,使用肥皂水找漏點,補焊

感謝fletcher大指導,關於氮氣檢漏、補焊、及灌冷媒,要找哪種店家維修?一般的家電行有這種服務嗎?
看來沒相關設備,無法自己DIY了...

网友A:
最好找冷氣行或冷凍行相關的,一般電器行也是找外面師傅去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冷氣行或冷凍行相關的,一般電器行也是找外面師傅去維修

錯錯錯...不是每個電器行都找外面師傅去修的..很多電器行也都是技術本位的..請勿亂傳!

网友:
對啦 不是每間 但是有些是這樣的

网友B:
狀況2.壓縮機運轉後其溫度相當高(手摸會燙傷的程度)

沒意外的話冷煤管塞住了,修這個不便宜,聽完報價再決定修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狀況2.壓縮機運轉後其溫度相當高(手摸會燙傷的程度)

沒意外的話冷煤管塞住了,修這個不便宜,聽完報價再決 ...

所以如果冷媒漏光,並不會有壓縮機高溫問題嗎?有沒有可能因為冷凍油也漏光了,缺少潤滑所以產生高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如果冷媒漏光,並不會有壓縮機高溫問題嗎?有沒有可能因為冷凍油也漏光了,缺少潤滑所以產生高溫? ...

壓縮機是靠冷媒回氣來散熱.... 沒有冷媒就沒有散熱~

网友:
除非自己會燒焊有設備,不然送修這個不划算喔!

网友:
如果動到冷媒系統 建議報廢n_020|

网友:
我也是建議報廢+1
畢竟也用了10多年

网友:
這麼高檔的機器,即使壓縮機修好了,液晶板老化也要修,不然心裡看了也不舒服。

网友:
看整個冷排繡成這樣 十年成仁了
建議樓主還是換新的才符合實際效益

楼主:
感謝版上先進們的指教,小弟對它實在不捨,最後決定送到冷凍行請小朋友幫忙查漏&灌冷媒,現在生龍活虎中,只是不知道可以活多久,圖中長的像香腸那個可以漆紅丹防銹蝕嗎?這二根香腸的作用是什麼?

网友:
乾燥過濾器
乾燥冷媒及過濾雜質
可以漆保護漆在上面

网友C:
請問你們那邊送修要花多少CoCo ?

网友:
建議你換一台,去修至少一兩千塊起跳跑不掉,況且老機子修是不保固說來是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們那邊送修要花多少CoCo ?

問了二家,報三千多(還不太想幫我修)另一家2500,最後選25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