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興冷氣改控制機板

楼主(2016-05-16):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家裡有台民國88年中興冷氣CH-322SWN,很多年沒開機,今年給它開機還是很冷,

不過線控失效,遙控顯示異常也無法設定定時開關機,

想到之前住的地方冷氣也請人換過,後來沒多久冷氣壞了,我有把Realise控制機板拆下(如圖1)

因為舊的控制機板沒線路圖,所以我對照中興冷氣電路圖(圖2 圖3),標示出對照號碼,請教各位先進這樣接是否正確,

另外紅色圈處CN2的1/2/3/4要怎麼接?還是移除?

先謝謝各位先進!

网友A:
只有看到2個圖
CN1可移除 因為變壓器現在在基板上
電源 6還要接到CN2的1號腳 (Realise基板上應該也有這樣的一個接點要接不然基板電源回路不能建立)
CN2的2號腳相對就是電源 1
3~4 是壓縮機繼電器線圈供電 (Realise基板已經直接供電,因此可以不考慮)
5號空腳
6號 現在可以直接插在Realise基板上

网友B:
200V一腳接AC電源6,一腳接第1,每個馬達都有兩條線(包括COMP)其中一腳接處也就是接四條線,COMP另一條线接COMP接點7,風馬變速接3,4,5分別為高中低速,風向另一條接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看到2個圖
CN1可移除 因為變壓器現在在基板上
電源 6還要接到CN2的1號腳 (Realise基板上應該也有這樣的 ...

您好

因為圖2圖3組合成一張電路圖,所以看起來只有2張.

所以是
CN2 的2/3/4/移除嗎?
CN2 的5是空腳
CN2 的6接到Realise機板的2
CN2 的1是要接哪?小弟我還是不明白

請先進們指點

附上中興冷氣機板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V一腳接AC電源6,一腳接第1,每個馬達都有兩條線(包括COMP)其中一腳接處也就是接四條線,COMP另一條线接COM ...

您好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因為圖2圖3組合成一張電路圖,所以看起來只有2張.

電路要有迴路才能建立
電源從電路板1進去Realise機板
一定要有一個迴路出來,基板上面的RELAY及晶片才能運作阿
6是只有跟壓縮機RELAY有關的,並無連接到基板

网友B:
線路圖已學明接腳,照圖接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要有迴路才能建立
電源從電路板1進去Realise機板
一定要有一個迴路出來,基板上面的RELAY及晶片才能運 ...

您好!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圖已學明接腳,照圖接OK

您好!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各位先進大家好

一直沒空修,前幾天在回收箱找到一支一模一樣的遙控器,裝上電池竟然能用
而且也能定時,但線控還是不能用,想說先這樣試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