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燈泡檢修 10W 軍威光電 億光 LED燈泡

楼主(2016-05-16):
基板1 (軍威光電 10W)
以測試110V輸入 輸出只有DC12V

軍威光電 10W基板

軍威光電 10W基板

軍威光電 10W基板反面

軍威光電 10W基板反面

軍威光電LED

軍威光電LED

基板2 (億光LED 10W)
軍威的LED燈泡使用憶光的板子可以點亮
億光機板輸出DC45V

億光LED 10W基板

億光LED 10W基板

億光LED 10W基板反面

億光LED 10W基板反面

億光LED

億光LED

以上兩顆LED燈泡都不亮
大顆電容以測試過正常, 求解

网友A:
一般10W cob led有2種
1.3串3並
2.9串1並
基板1 (軍威光電 )應該用在3串3並的led上,電流約1a
基板2 (億光)應該用在9串1並的led上,電流約0.35a

我只是好奇,軍威的LED燈泡使用憶光的板子可以點亮??
憶光板子是變電壓至少有25v,不會過高嗎?就算可以點亮應該沒很亮吧(電流只有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0W cob led有2種
1.3串3並
2.9串1並

LED
1.軍威的看不太出來
2.億光的是12串1並
軍威的LED其中一串也壞掉了,只要亮半邊,很亮...但會一閃一閃
推測軍威的基板應該有問題,億光的LED應該確定是燒掉了

楼主:
更新
1軍威基板更換DC12V LED 無效
只有很微小很微小的亮光

2億光LED更換35V LED 完修 測試中

億光更換LED

億光更換LED

測試OK

測試OK

网友:
億光LED燈 閃頻還是好嚴重!!!
真的LED有他的好處省電,但藍光跟閃頻對眼睛就一大傷害。
話說LED燈都壞驅動板,真心覺得會修就賺到了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億光買過沒多久就掛了
免費換一顆新的

一般都壞控制板
控制板電容壞很多
我家幾顆不同牌子也多有這樣情況
也有些牌子都沒壞過
這些燈泡都是熱掛了
散熱是個大問題

我自己用壞掉都把控制板外移還真的沒再壞過但是好醜

新一代我有買跟原本燈一樣的燈炮,也就是沒明顯看到散熱片,壽命不知道,因為剛買

网友B:
這燈罩怎樣取下??那要破壞嗎?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燈罩怎樣取下??那要破壞嗎?謝謝你

他是有卡筍+膠的
就硬拆~
先拆燈罩>解焊LED>後在拆散熱罩
然後就可以看到機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
1軍威基板更換DC12V LED 無效
只有很微小很微小的亮光

意光你更換led,請問你買多少?有網址嗎?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光你更換led,請問你買多少?有網址嗎?謝謝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184711667
我購買 款式2的  請參考

网友(2016-06-20):
LED燈的廠商都標榜長壽命,1年或3年可省多少錢,
其實在用時LED很熱,電源板一樣也很熱,我很懷疑哪一牌子有撐到3年的,

我是把LED鋁基板鎖在閒置的散熱器上,再鎖在天花板或牆上,
有的天花板會在墊一片鋁罐的鋁片可增加散熱傳導
至於電源就是手邊一堆閒置小顆電源供應器,或是手機充電器,
要注意的是需控制電流在規格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