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捕蚊達人光觸媒滅蚊器GR-01(M)風扇問題

楼主(2016-05-16):
這台的風扇時好時壞,好的時候一直轉,偶而罷工幾天後又正常了,換過風扇,也換過變壓器測試,把風扇單獨接12V是可以正常運轉,一直找不出問題,圖片藍色框位置是風扇的整流電路,求高手解惑................

网友A:
可以先量測二極體是否為良品唷!!
先確認每一個元件都是正常可以工作的
我想其他大大們應該也會先這樣建議吧!!

用看的是看不出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量測二極體是否為良品唷!!
先確認每一個元件都是正常可以工作的
我想其他大大們應該也會先這樣建議吧 ...

有啊....二極體都是正常的,我還換過小電容。

网友:
背面也要照一下....

Q1,Q2,C1...也可能是問題...

网友:
背面接點有冷焊?? 背面電路照一下吧~~~

网友B:
感覺錫裂的問題比較大
接點全部補焊試試

楼主:
OOOOOOPS!!自己發的文章不能編輯補貼照片,只好發在這了.....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錫裂的問題比較大
接點全部補焊試試

之前有問題時,有將風扇電路的部分重新補焊,當時有好,使用一陣子後又停工了。

网友:
風閃軸承加油

网友:
看你補的焊點,電容和電扇的都有問題,一個是焊點未完全融錫,一個是兩焊點間還留有殘錫,處理完後通電量電容兩端電壓是否正常,正常朝風扇更換修理,不正常朝二極體電容變壓器去找,如果都不會找就買基板更換嘍!

网友C:
基本上我認為問題就是,整個單層板的焊點不良及銲錫問題

需將原本不良的焊錫全部吸掉,再重新焊品質好的焊錫

基本上多可以解決

若是你已經使用超過2年以上,我認為可以測量一下紅色的"塑膠薄膜電容"
是否容質已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我認為問題就是,整個單層板的焊點不良及銲錫問題

需將原本不良的焊錫全部吸掉,再重新焊品質好的焊錫 ...

塑膠薄膜電容是負責燈管部分的電路,這也會影響風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膠薄膜電容是負責燈管部分的電路,這也會影響風扇嗎???

你並未附上任何電壓測試點?

所以我就是以經驗法則來回答你.

這只是很普通的電路並沒有 IC控制,所以也沒什麼大學問存在

基本上你並未通電測試當你輸入12V DC時,你風扇處的電壓=?
接上風扇跟不接上風扇電壓=?

你可以先全面補銲為優先,若還是一樣老問題,那就在討論吧!

PS:請先確定你的風扇100%是OK的.

网友:
11# 超人大 的看法+1
     焊錫全部吸掉,再重新焊品質好的焊錫

我可能會  焊錫全部吸掉, 引腳/銅箔焊盤綠漆 都刮一下  ,再重新焊品質好的焊錫
有遇上   反覆焊好又壞好幾次  結果是銅箔焊盤裂了造成斷路, 搞定之後沒再故障

网友:
把風扇單獨接12V
這樣不就解決也不影響使用

网友:
2個接線的端子接觸不良?用接點清潔劑清洗!
先把整流二極體都換掉!

网友:
用飛線跳接相連電路的焊點試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