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全視線 X500 行車紀錄器運作中記憶卡讀取寫入不良

楼主(2016-05-16):
使用約1年4個月的全視線 X500 開始有記憶卡讀取寫入不良的問題。經過換SD記憶卡測試,不良情況依舊。
原本猜測可能是SD記憶卡插槽問題,但拆開後發現:
3.7V 電池已經鼓起來了。

其他地方並沒有明顯問題。

換鋰電池時,先將LCD排線拆下,CCD排線拆下,再將CCD 3顆螺絲拆下,最後將CCD取下。

更換新的鋰電池

重新開機測試,可正常開機。  但馬上顯示電池電力不足。

未接車上電源時,測試良品電池時電壓為 3.81V,但行車紀錄器開機後馬上顯示電力不足。我感到疑惑....
但行車紀錄器接上車用電源後可以正常使用。

量測換下來鼓起來的鋰電池,顯示電壓為 4.15V,這表示原本鋰電池一直有過充現象。
推測記憶卡讀取寫入不良的問題可能發生過電壓或電流不足的問題。

至於電路的上發生什麼問題... 我實在太忙了,沒有時間一一調查。
電源 IC 為 TD1509PR。電路很簡單,但沒時間查。
現在問題暫時解決,但是時間一久... 推測鋰電池仍然會過充吧。

補充內容 (2016-5-22 02:16 PM):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充滿不超過 4.2V 應為正常範圍內(一般會抓4.08V~4.15V為充滿電壓)~
那顆良品3.81V 應該 ...

舊的SD 卡使用一段時間,還是有讀取寫入不正常的問題。
之前換一張新SD卡也是有讀寫不正常問題。
換了鋰電池後,舊的SD卡用一段時間後,又發生寫入不正常,只好再換上新的SD卡。

新的SD卡使用了幾小時,並沒有發生讀寫不正常。

舊的SD卡用軟體檢查一下:
217268
真的壞了。

至於壞掉是因為電池導致,或是SD卡壽命到了,很難判斷。

總結,行車紀錄器SD卡讀寫不正常,檢查兩個地方:
1. 電源
2. 記憶卡的好壞。

网友B:
找個帶保護板的鋰電池, 或是加片鋰電池保護板, 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個帶保護板的鋰電池, 或是加片鋰電池保護板, 就好了呀~

原本鋰電池及換上的鋰電池都有過充保護板。
所以我想鋰電池跟紀錄器運作的狀況,應該跟保護板無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鋰電池及換上的鋰電池都有過充保護板。
所以我想鋰電池跟紀錄器運作的狀況,應該跟保護板無關。 ...

哈... 眼拙...
樓主第一張彭龜電池的接線處, 就明顯的有保護電路了..
(退....)

网友:
新電池有充飽嗎?

楼主:
充電一小段時間之後,就不會有電力不足的訊息了。

网友A:
鼓起來的鋰電池,顯示電壓為 4.15V,這表示原本鋰電池一直有過充現象。

鋰電池充滿不超過 4.2V 應為正常範圍內(一般會抓4.08V~4.15V為充滿電壓)~
那顆良品3.81V 應該電量大概只剩50%左右而已...

另外換了電池後 SD卡正常了嗎?? 感覺SD卡讀寫失常跟電池應當無關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充滿不超過 4.2V 應為正常範圍內(一般會抓4.08V~4.15V為充滿電壓)~
那顆良品3.81V 應該 ...

更換後 SD 卡讀寫現在正常了。

我在懷疑因為鋰電池老化後,電池內阻增大造成後段電源 Ripple voltage 過大而讓SD card controller IC 工作不正常。不過,這只是懷疑。實在沒太多時間可以慢慢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充滿不超過 4.2V 應為正常範圍內(一般會抓4.08V~4.15V為充滿電壓)~
那顆良品3.81V 應該 ...

舊的SD 卡使用一段時間,還是有讀取寫入不正常的問題。
之前換一張新SD卡也是有讀寫不正常問題。
換了鋰電池後,舊的SD卡用一段時間後,又發生寫入不正常,只好再換上新的SD卡。

新的SD卡使用了幾小時,並沒有發生讀寫不正常。

舊的SD卡用軟體檢查一下:
真的壞了。

至於壞掉是因為電池導致,或是SD卡壽命到了,很難判斷。

總結,行車紀錄器SD卡讀寫不正常,檢查兩個地方:
1. 電源
2. 記憶卡的好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