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海美迪 Q6II - EMMC 播放機HDMI無法顯示

楼主(2016-05-17):
家中一台海美迪 Q6II - EMMC 播放機3個月前播放影片感覺會LAG,使用3天後HDMI輸出就無晝面,同時轉電視看無線台感覺LAG
重刷機後又正常運作了,最近又出現同樣的問題 ... (雖然重刷機後又正常運作)
請教各位有無任何建議 ?

海美迪 Q6II - EMMC 播放機機板

海美迪 Q6II - EMMC 播放機 - 顯卡上板散熱材質試著想換好一點的 ! 各位看的出這是什麼材質嗎?謝謝

网友A:
海美迪敗筆 記憶體少  ROOT  吧
H7三代 要自己換記憶體才順..也要ROOT
盒子玩久了APP 有的不能看有的要越域
越獄後又看不到
片源不見...買WIN盒子沒這些問題
楓林網可看很多新劇

http://8drama.com/123624/

网友B:
不管它是什麼材質,貼散熱片一定更好.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6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美迪敗筆 記憶體少  ROOT  吧
H7三代 要自己換記憶體才順..也要ROOT
盒子玩久了APP 有的不能看有的要越域 ...

這台Q6II己ROOT ... H7已列入下次購買清單,請教BEER大. 記憶體更換要去那買 ?

网友:
導熱矽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它是什麼材質,貼散熱片一定更好.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691 ...

draculaxx 大 介紹的散熱雙面膠帶,目前是找到 LI98高散熱(導熱)雙面膠帶10CM*10CM , 還在比較是否有更好的 ! 謝謝 !

楼主:
目前找到 upchome大說的 H48-6 高效能導熱矽膠片(30X30X2mm)單面3M467黏性背膠 與 draculaxx 大 介紹的散熱雙面膠帶, LI98高散熱(導熱)雙面膠帶10CM*10CM ! 目前正在詢問商家那種比較適合 !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culaxx 大 介紹的散熱雙面膠帶,目前是找到 LI98高散熱(導熱)雙面膠帶10CM*10CM , 還在比較是否有更好 ...

LI98高散熱(導熱)雙面膠帶10CM*10CM價格好像滿高的...

我那個就是LI98

你自己找找看有沒有人賣比較便宜的LI98.

楼主:
查了資訊 :
H48-6    矽膠導熱片3.20 W/mk
H48-6G  矽膠導熱片6.00 W/mk
Li-98     導熱膠帶  0.95 W/m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資訊 :
H48-6    矽膠導熱片3.20 W/mk
H48-6G  矽膠導熱片6.00 W/mk

矽膠導熱片可能算沒有黏性.....不同用途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矽膠導熱片可能算沒有黏性.....不同用途的東西.

H48-6    矽膠導熱片3.20 W/mk
H48-6G  矽膠導熱片6.00 W/mk
Li-98     導熱膠帶  0.95 W/mk

純銅散熱片

後續會使用 Li-98導熱膠帶和純銅散熱片 ! 謝謝各位協助!

楼主:
完成圖! 謝謝大家

网友C:
小弟也有這台Q6II-emmc,要看HiTV或是大陸的電視,都連不上,不知大哥是否也這樣?
我的韌體是1.08

网友D:
所以真的是散熱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有這台Q6II-emmc,要看HiTV或是大陸的電視,都連不上,不知大哥是否也這樣?
我的韌體是1.08 ...

HiTV 好像很久就無法連了 ... 這台主要看nas,其他就不清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真的是散熱問題嗎?

先測試看看,目前是使用中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有這台Q6II-emmc,要看HiTV或是大陸的電視,都連不上,不知大哥是否也這樣?
我的韌體是1.08 ...

我猜是版權問題,會鎖中國以外的IP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TV 好像很久就無法連了 ... 這台主要看nas,其他就不清楚了 ...

請問一下nas是甚麼?
這台我從拿來到現在都是放USB看影片,感覺很浪費...
我其實很想看看大陸的新聞或娛樂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nas是甚麼?
這台我從拿來到現在都是放USB看影片,感覺很浪費...
我其實很想看看大陸的新聞或娛樂 ...

NAS 是網路儲存媒體
一台小機器 裡面可放 好幾顆硬碟,供 區域網路內 的使用者來存取資料
我不愛看大陸節目
我都是 播放 NAS 內的HD 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