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奇美(LED)程序!!~FLB02

楼主(2016-05-17):
這批的背後蓋只打 FLB02

但跟TL-42Z8000D的主機板是一樣的!!!

我需要的32吋U23,U24的程序喔!!!!

42吋用了可以用,但畫面會油畫~

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A:
FLB02 表示 奇美福利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B02 表示 奇美福利品

口愛ㄟ~~~福利品是指專屬某個團體的產品,售價有比較便宜的特定產品??

還是指是展示品之類的便宜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口愛ㄟ~~~福利品是指專屬某個團體的產品,售價有比較便宜的特定產品??

還是指是展示品之類的便宜賣? ...

那代號是 奇美福利品 他有分保固
要查序號才知道保過多久
有1.3個月 1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代號是 奇美福利品 他有分保固
要查序號才知道保過多久
有1.3個月 1年 ...

就是公司便宜賣給自家員工的??

网友:
進工廠模式  看看可否更改

奇美如何進入工廠維修模式
在關機的狀態下,同時按住亮度和對比二鍵,
再按開機鍵,再按menu就能進去了。

工廠模式也沒辦法的話
可能邏輯板有問題
或是面板連接線(沒看到面板型號 不敢確定)

先試試工廠模式可不可以調吧

楼主:
確定是軟體的問題(當初的問題是不開程序走真,只有42'的程序,灌了可開機了,但油畫)~因為送公板畫面是好的

工廠模式有調過色則是有變但還是不太正常XD

而且關機後再開機又會變成原本的畫面(似乎無法記憶住!?)

网友:
跟TL-42Z7600D的主機板也是一樣的!!!

收修一台有待機+5VSB,但是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檢測電源板正常。
懷疑韌體異常,但是無備份檔回灌,只好退修。

看來奇美也開始搞韌體壞這招了~ㄐ一ㄢ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確定是軟體的問題(當初的問題是不開程序走真,只有42'的程序,灌了可開機了,但油畫)~因為送公板畫面是好的

關機後再開機又會變成原本的畫面(似乎無法記憶住!)

這就是問題之所在.如果沒有處理好.就算有正確軔體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關機後再開機又會變成原本的畫面(似乎無法記憶住!)

這就是問題之所在.如果沒有處理好.就算有正確軔體也 ...

無法記憶住是工程碼的部分喔~

跟你的那個意思不一樣喔!!

這台很單純就是程序的問題,類似是LVDS反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