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液晶 TECO TL3281TT 無電源

楼主(2016-05-17):
這台是家中監視器用螢幕,在上個月某天突然沒電源無法開機  前幾天在論壇瀏覽學習一些資料後,今日拆開來做手術

首先是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圖

廠牌型號圖

在來是外觀 (檢查之前忘了先照起來..)
因為是無電源所以先查電源板部分   本來以為應該不會遇到論壇上大大說的硬的,沒想到外觀滿正常的..

因為是無電源,所以先查電源板

因為是無電源,所以先查電源板

外觀基本看不出故障狀況 , 所以先查輸出有無電阻(板子上沒有印規範)  所以從電容端量測電阻  發現上方肖特基整流器後段電源有短路情況

上端測量前忘了照相 抱歉

上端測量前忘了照相  抱歉

先請下單獨測量   發現短路元件mbr2060ct肖特基整流器 (右邊好左邊壞)

短路肖特基整流器

短路肖特基整流器

後端電容從16V1000UF  更換為16V1500UF

檢查後以無短路情況(等帶料件中) , 想請問 有什麼可能會讓這顆單獨壞一邊呢?

已請下短路元件

已請下短路元件

网友:
這問題問的好奇怪喔 這蕭特基二極體通常是1.3腳接一起的迴路 短路在2.3腳上 你認為它要壞應該是1.2.3腳都要短路嗎 零件啊 短路情況千奇百怪 說回重點 你把這個短路拆下來再量看看負載 如沒短路的話 就是它了  至於為何只短路一邊 而不是兩邊都要短路 這個就要問神了

楼主:
謝謝大大 拔下他就無短路狀況   因為想說應該是會整個壞的 ,沒想到只壞單邊  似乎應該是壽命到了

楼主:
更換故障件

新件整流器更換

新件整流器更換

更換後

開機測試   電源紅燈出現

開機測試中

网友A:
您好!小弟幫人修過一台油畫,換了IC好後過沒幾天400V/150UF又掛點又拆一次,趁這機會把一些電容一並換下,才不會又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小弟幫人修過一台油畫,換了IC好後過沒幾天400V/150UF又掛點又拆一次,趁這機會把一些電容一並換下, ...

這款主板鋁殼smd電容也要特別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小弟幫人修過一台油畫,換了IC好後過沒幾天400V/150UF又掛點又拆一次,趁這機會把一些電容一並換下, ...

感謝Dave大大提醒  我電源版部分電容都以換過 16V1000UF 換Rubycon16V1500 35V部分換KY同容量上去,除了400V150UF(暫時沒想到要換)  期他小的50V也有更換了

不過滿厲害的是,電容用了10年  容量都還沒有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主板鋁殼smd電容也要特別注意!!

感謝benson1206 大大提醒  那個SMD電容..還沒有想到要換(其實是疏忽了  想說壽命應該還會撐很久)
電源板就修好先裝回去 因為他是放在2樓老爸房間用來看家中8路監視器的螢幕(老爸老花眼   拿22吋的看8路畫面實在太小了)
剛買的42吋我不想我爸一下轉VGA看監視器  一下轉第4台(我爸不太會用遙控  但是選台大小聲跟電源又很熟..)

是有另一台vito fm3201 這個看8路比較好看,但是問題可能比較大條(30分鐘左右沒畫面有聲音 ,電源板各路電壓都還有輸出..)

家中監視器螢幕操壞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