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ARP 冰箱 (SJ-W40F) 冰箱 不冷

楼主(2016-05-17):
前輩們好:

這是臺老冰箱了,前兩天下南部一趟,回來後發現冰箱一點冷度都沒有,裡面食物也都壞光光了.

今天拆底下的背板查看,當插電時壓縮機有啟動,但約10秒就停了(壓縮機有溫度),隔了一下又會再啟動,但只有約一秒又停掉(循環).

請問是哪裡壞了,該如何檢修?

网友:
典型的保護器動作現象……壓縮機附近的東西巡一巡吧

网友:
檢察
1啟動電容
2過載保護器
3啟動繼電器

楼主:
對前輩的指教及爬文,今天將量測及更換得的過程再補充報告:

1.相關零件的線路圖

2.買新的啟動繼電器

其1-6腳的阻抗

阻值相差那麼大,是否舊的已故障?

換上後但約10秒後仍然跳開

3.因買不到 舊款相同的過載繼電器,以4TM 替代
舊的:

新的:

結果: 無效 仍然跳開,且4TM很燙.

4.啟動電容:

應該沒壞吧,且光華找不到相同規格.

5.壓縮機:

C-M(5) 阻值 5.9歐姆         C-A(6)  阻值 8 歐姆
對銅管均無短路
所以壓縮機沒壞?

因無勾表可測電流,不知還有何處可查,,請前輩先進續指教.

网友A:
電容器有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器有兩顆。

補一張運轉電容器,容量也沒差啊

网友B:
壓縮機啟動時有抖一抖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啟動時有抖一抖的嗎?

有的,大約20秒就跳開(有搭一聲),約10秒又搭一聲,壓縮機又啟動,但2-3秒又跳開了.

网友:
啟動電容
啟動電譯
過載保護
如果這三樣都沒問題
恭喜 壓縮機機會很明朗了....
我通常是讓壓縮機冷卻下來再換電譯
這樣才不會跳保護而誤判

楼主:
當買回啟動繼電器來安裝時,已是第二天了.該冷的應該都冷了,結果還是一樣跳開.
這台陪伴了20多年的SHARP原裝冰箱,是否真的該讓它退役了.

网友:
請量圓圈阻質..拍照...新舊都量

网友:
2和1 . 3 . 不能相通

楼主:
2 對1或3都是開路,新舊啟動器都相同。

网友:
看起來主要元件都沒有損壞
是否壓縮機線圈老化,造成啟動電流過高?
可以量一下壓縮機有沒有漏電狀況嗎?

网友:
讚同9F的說法
如確定所更換之零件規格皆無誤用
那9成的機率是壓縮機故障了

楼主:
決定讓這台除役了,能夠使用廿多年,對SHARP的品質還是有信心。畢竟一個禮拜沒冰箱用,老婆大人已跳腳了。
昨晚去買了SHARP日本原裝五門左右開冰箱SJ-XW44BT-N,今天就㑹送來了。
這段期間,感謝網上的前輩不吝指教,也讓我長了不少知識,再次致上真誠謝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2 對1或3都是開路,新舊啟動器都相同。

1跟3腳..確定開路嗎?先用導線把1.3腳短路..在插回壓縮機..會見證奇跡的..試看看

网友:
打開看裡面長成什麼樣子是最直接的。

3P relay

3P relay

网友:
1、3 插線短路....同等於 PTC短路失效 !...大電流打火手動起動 ? !!!!!

网友:
修冰箱一定樣電流錶
沒電流錶怎知問題是如何
如果壓縮機周邊都沒問題
會這樣只有兩種一種是壓縮機本身問題
一種就是高壓這乾燥劑毛細管堵死造成壓縮機過電流
20年有可能是堵死了

楼主:
下班回到家新冰箱已送來了,舊的也請店家回收,來不及測試了。

不過還是很好奇,若1-3腳短路PTC等於無用,這樣就算能啟動,安全沒有疑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