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37L6000D開機半小時後自動關機

楼主(2016-05-17):
品牌機種

品牌機種
品牌機種

店

主機板

主機板

Image_1 (6).jpg 強制啟動後電源電壓正常 故障是在主機板上請前輩指點如何維修.謝謝

网友A:
自動關機的案例.站上很多.

請善用搜索.答案就在其中.

网友B:
可是還是想說故障點要放在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關機的案例.站上很多.

請善用搜索.答案就在其中.

謝謝gkjnn大的提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還是想說故障點要放在電源板!

謝謝bigger12大的回覆.指示強制開機後各點電壓量測正常
不是代表電源正常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bigger12大的回覆.指示強制開機後各點電壓量測正常
不是代表電源正常嗎 ...

有可能電源版IC過熱或是電容有問題~~在熱機後就GG~~也就是30分熱機
B大對嗎??

网友D:
這台我有修過,問題點在電源版喔!  魔鬼應該藏在50V電容跟旁變12隻腳IC那區塊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電源版IC過熱或是電容有問題~~在熱機後就GG~~也就是30分熱機
B大對嗎?? ...

謝謝eereer大補充更詳細的經驗,會朝這兩個方向下手,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有修過,問題點在電源版喔!  魔鬼應該藏在50V電容跟旁變12隻腳IC那區塊喔   ...

感謝too46066大提供您維修經驗,謝謝您

网友E:
開機後用手摸,看它燙不燙。
燙到摸不住的話應該就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開機後用手摸,看它燙不燙。
燙到摸不住的話應該就是它了。

感謝mipro_kawasaki大提供您的經驗,有用熱風槍吹過會自動關機
現在就等ic到,換掉就知道結果。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mipro_kawasaki大提供您的經驗,有用熱風槍吹過會自動關機
現在就等ic到,換掉就知道結果。謝謝您 ...

等你回報結論唷~

网友:
旁邊附近50V 47UF的也要換掉喔,不然那顆換掉可能撐不久!  我記得這IC 第7支腳在這板子上是無作用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已經修好了,確實是那個IC不良只是太急了沒把電容一齊換掉。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F:
請問板主壞的IC是什麼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板主壞的IC是什麼編號?

Ic:top264vg 上面寫著的

网友G:
恭喜Wanlantv486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Wanlantv486大完修

其實是好幾位大大分享他們經驗,提供技術才能修好的,另外還有ssoss61大提供ic才完修的
感謝大家的幫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