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子負載M8V6轉移到 Aruduino 上

楼主(2016-05-18):
大家好~

慶祝下星期準備來日本大坂度蜜月,所以舅媽說要發個大家喜愛的的玩具。

M8V6電子負載,顧名思義就是 ATmega8 (8K flash)的MCU,作者出到 V6.xx版的意思。
所以呢,M16當然就是 ATmega16 (16K flash),M328就是 ATmega328了(32k flash)喔。
對一個玩軟體的人,被程式空間也限制住,是滿痛苦的事。
M8V6空間早就滿到作者花很多時間修改部份程式碼成組語,讓它能跑在M8身上。
玩具嘛,就是要拿手上有的,可以改來改去。

感謝大胖,這台機器是他順手幫我也order了一台,也順手都是他組接與銲接的,
我只是負責拿回來再改裝 (我好像只想玩改裝一樣)
另外底下那個紅色LED的可調電源,是上次 ciko老師出了一些 dB 的考題答對後的獎賞。
很好用喔。看到 ciko 老師的有獎徵答就快搶回答,搞不好下一個得到這個的就是你。

背版拍一下,這塊板子上本身設計的 TL431 2.5V,本來是設計板子的作者不確定原設計所多加的,原設計是用 M8 內建的參考電源輸出 2.5V 來給 LM358 ,使其確保OPA 的Vos 在未設計歸零電路時可以關閉 MOSFET,結果剛剛好,拿來給AtmegaM328p使用,因為原 M328 裏的參考電壓源為 1.1V~
圖上紅色圈圈就是 TL431的限流電阻,我一開始不知,所以跳電阻到左邊去了~

真的是 ATmega328p喔

再校正一次,有點搞懂怎麼校正了說~還是有偏差。

程式目前是 Arduino 版,使用 Arduino 1.6.9,目前加了一個 FlexiTimer2 library 來應用硬體 Timer2

main_x.c 是為原主程式 main.c

已將程式第一階段正規化了,分離與硬體相關的功能於 hardware_porting.c 與 hardware_porting.h
意思是指這2隻改完,就等於又可移到另一個晶片去了。

在Arduino IDE 下,目前是選擇 8M (因為板上的 xtal 為 8M),16M也能跑,下一板再修一些東西就好。

我是用 USBISP 在  Arduino IDE 底下開發的,它也能使用非 ISP 介面上傳程式碼。

ATmega328 的 Fuse 值需要注意一下,EESAVE 需去掉,使其在 erase flash 時,不會自動清掉 eeprom 的值。

eeprom  的初使值需要透過 progisp 來寫入。
此為 arduino 每一次編釋時,產生在 temp 資料夾的,寫入及可。

附上程式碼~

最後~附上舅媽的愛心,撥好又去籽的葡萄,剛剛一轉頭就發現整碗都撥好,可以直接吃~

謝謝大家的收看~

information reference:

M8 V6 電子負載初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873

M8V6電子負載裝機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38

M8V6電子負載 功能測試與校正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486

補充內容 (2016-5-19 02:28 PM):
14樓有修正後的程式碼與原始 M8V611的程始碼~

网友:
太讚了   jojo扎實的軟實力與舅媽的細心

關於那個校正問題  事實上我也有一樣的疑問   我今天衝一下看可不可把那時候紀錄的影片PO上來

网友A:
將 M8 升級為 M328 不曉得有何企圖或陰謀?

這個版本的 PCB 我也有一片,這版本增加了交流內阻電路與溫控風扇,但我還沒時間裝。
右下角那片小 PCB 是先前 PCB 版本附的 MOS 並聯板,要從 OPA 前端電壓訊號來並聯, MOS FET 沒有特別挑過不能直接並聯,使用兩顆大包裝的 MOS 用來增加散熱傳導面。
找了一個同大小的鋁殼給他住, MOS、散熱片、風扇、電源都外部連接,來做一個體積最小的模組化電子負載,外部散熱片的溫度才不會影響到主控線路的電壓精度。
連程式都還沒燒錄進去乾脆就來跟著 JOJO 來一同改裝,看能不能變身成什麼。

第二張圖那個 2.5V Vref 的限流電阻如果照 JOJO 的跳線焊法是從 5V 電源來供應,原 PCB 的接法是從 Vcc(+12)來的,兩種接法都可但限流電阻阻值要自己算一下。

順便一問誰有這個 PCB 版本的線路圖,我沒有花時間去找所以沒找到,又懶得對著 PCB 線路看。

网友:
當中有提到關於電流設定與電流顯示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486&pid=732850

网友B:
舅媽手藝真好,第一次看到葡萄這樣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舅媽手藝真好,第一次看到葡萄這樣吃

不就有句俗語:有妻如此,夫復何求!

网友:
雖然看不懂那是什麼,看到寫程式就一個頭二個大,但是多看總應該能學到些什麼,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 M8 升級為 M328 不曉得有何企圖或陰謀?

這個版本的 PCB 我也有一片,這版本增加了交流內阻電路與溫控 ...

只有陽謀,沒有陰謀

网友C:
M8 好像可以測電池內阻,不知這一版有沒有加上去呢.

网友:
還是jojo較勤快...
魔不小心燒了M8後, 換上328P後才發現程式碼要大改...
就偷懶跑去買了M8回來換掉較省事...

网友:
老灰狼只看懂...最後一張圖n_046|
舅媽的愛心....一碗滿滿n_03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8 好像可以測電池內阻,不知這一版有沒有加上去呢.

M8 可以測直流與交流內阻,這一版終於有內含交流內阻電路不用再外加上去。
直流內阻是用放電的電壓電流換算出來的,所以不需特別電路。
交流內阻是 MPU 產生1KHz 方波,經過額外的交流定電流電路與交流放大電路再給 MPU 回算出來。
可惜此電路沒有做成標準的 Sine 波,測得的數據也是只能當參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8 可以測直流與交流內阻,這一版終於有內含交流內阻電路不用再外加上去。
直流內阻是用放電的電壓電流換 ...

原來是這樣,謝謝詳細解答

楼主:
附上修正後的新版源碼。

此為 1604 與 2004 的BIOS

順便附上我取得的原始碼

這個圖檔很大,好像是我這台的原件位置圖。

之前校正的問題,是來自我沒去改原程式寫入設定值到 Flash 空間去,已把這些功能改寫儲存到 EEPROM 去。
底下為校正後的 demo 影片。還不錯的樣子。

謝謝觀看

网友D:
JOE兄依我看來,那葡萄很酸不好吃,宅配過來我幫你吃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附上修正後的新版源碼。

JOE沒搬你6.5位出來,有偷懶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JOE沒搬你6.5位出來,有偷懶嫌疑

這種精度,Fluke便宜機校正很好了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精度,Fluke便宜機校正很好了說~

別帶開話題!我剝好皮的葡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別帶開話題!我剝好皮的葡萄呢????

請找你家女王~
需要幫忙與她聯絡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修正後的新版源碼。

這外殼面版做的好漂亮,不過很像已經弄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JOE兄依我看來,那葡萄很酸不好吃,宅配過來我幫你吃

你 ... 你 ... 你這個不是就應了那句 --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了嗎? ...
只能"視吃"乾瞪眼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 ... 你 ... 你這個不是就應了那句 --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了嗎? ...
只能"視吃"乾瞪眼 ... :sam ...

scottwang大原來你跟JOE是同一國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scottwang大原來你跟JOE是同一國的啦

那有同一國,他要吃就有人撥好等著吃,我要吃就親像"要吃雨神咖滴哈===".

网友F:
換上M328,那可以一併改成彩色TFT顯示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上M328,那可以一併改成彩色TFT顯示了

UI找魔哥,我做的 UI 很醜~

网友:
恭喜舅舅、舅妈!旅途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