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XP 系統可抓到日立外置硬碟 1T嗎

楼主(2016-05-18):
想買個日立外置硬碟 1T,用在P4電腦 XP系統,看過日立規格只支援WIN7以上

請問各位XP真的用不到這硬碟嗎?

請指點謝謝
https://m.boxcn.net/shared_item/ ... atasheet-mobile-cht

网友A:
xp可以支援1TB阿~超過2.2TB就不行

廠商因為有推出一系列容量,2TB以上的XP不支援,故省略XP

网友:
如 2#  我也認為 1T 可以啊

磁碟分割表 MBR/GPT 差異...

XP用MBR的方式定址硬碟,所以只能到2TB左右,
在XP下要用滿3TB,需配合主機板廠商或硬碟廠商提供的特殊虛擬磁碟機工具程式
WIN7後開始使用GPT的方式定址硬碟,

我想...
1/查一下主機板廠商官網的工具程式   換主板不實際
2/特殊虛擬磁碟機工具程式  日立規格也不知有無提供 特殊虛擬磁碟機工具程式  應該是沒

要不 你找一下 64 bit XP
它有GPT方式定址  但 僅支援DATA資料碟    而不支援系統碟
外置硬碟 夠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可以支援1TB阿~超過2.2TB就不行

廠商因為有推出一系列容量,2TB以上的XP不支援,故省略XP

因看日立規格沒寫XP可用到,不敢買,而大大說可以,我就放心購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看日立規格沒寫XP可用到,不敢買,而大大說可以,我就放心購買

你在現場問店員不就更能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現場問店員不就更能確定?!

之前問過店員有可能不支持
但試過IMATION 外置硬碟  1T USB3介面 ,可用到XP
我估日立應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問過店員有可能不支持
但試過IMATION 外置硬碟  1T USB3介面 ,可用到XP
我估日立應用到 ...

那他應該是不敢打包票(因為他自己沒使用外接硬碟),怕有個萬一
你找他算帳....

那你可以打電話給產品代理商詢問也可以獲得確切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