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XC-603 無法開機 不觸發

楼主(2016-05-19):
無法觸發開機
強制開機,風扇一下子就轉停了

网友:
我建議先打對地電阻值,看是否有某路的電路短路。

网友:
你可以先將網路線拔除,然後再開機試試
因為我的主機板最近開始也無法開機動作,所有量測都是正常,設定也跟以往相同,拔除所有只剩單機加顯示,電腦恢復正常但只要網路線接上就無法開機,提供你參考

网友:
先從IT8772E的IC腳位查起
附腳位與功能說明檔
h t t p s://mega.nz/#!XQkzBaaJ!nPAQAcGF_9JQB6N3SAZmh0YTQBEBisEp5xx58se6Eg0

楼主:
其實這台
經查詢
還在保固
原本以為只保一年(pc)
查詢是保三年

所以就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