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LD350-DB 邏輯板上零件求助(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6-05-19):
LG 32LD350-DB 畫面如下,故障問題:有聲無影有背光

拆開後畫面

邏輯板畫面

故障點D4,求助零件名稱,因有燒毀看不出正確名稱,求助各位高手

剛順便去找尋了一下,找到此顆為KJE-Y5,請問可用何種替代

网友A:
先拆面板框應該是生鏽造成銅綠燒TBA
哈看錯不是LED

网友B:
大概看了 一下Y15=BZX84-C43
這幾個SC-59NTM2907AY15   2N2907A
3 SOT-23BZX84C43 THBZX79C43
是可替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面板框應該是生鏽造成銅綠燒TBA
哈看錯不是LED

面板框拆開了沒生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 一下Y15=BZX84-C43
這幾個SC-59NTM2907AY15   2N2907A
3 SOT-23BZX84C43 THBZX79C43

謝謝高手指點!我一直以為是Y5,一直找不到資料!原來是Y15.

网友C:
插錯洞了吧 應該查KJE 不是Y15.Y15是DATE CODE
查出來是BAV99 但不同廠牌的BAV99內部結構不同
宜測相同板子上的BAV99 查看是單2極還是雙2極
再決定.
這裡我覺得比較像的是DIODES的BAV99
樓主宜自行參照線索決定
比如線路只有LAY2個或3個極性
不要亂插

vushey bav99.pdf

89.03 KB, 下載次數: 25

wte BAV99-T1.pdf

56.08 KB, 下載次數: 20

diodes kje.pdf

122.2 KB, 下載次數: 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錯洞了吧 應該查KJE 不是Y15.Y15是DATE CODE
查出來是BAV99 但不同廠牌的BAV99內部結構不同
宜測相同板子 ...

謝謝高手的回復,剛查了一下二者(BZX84-C43)(bav99)的Case都是sot-23,看來又是一大學問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貼片穩壓管 16V BZX84-C16 比印:Y5 SOT23

量的電壓如下:

网友C:
你插到外星人.趕快拔出來
這2張圖要讓你相信要查KJE不是Y15
上面第3個檔案 打開看看
而且板上代碼若是穩壓應標ZD而不是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插到外星人.趕快拔出來
這2張圖要讓你相信要查KJE不是Y15
上面第3個檔案 打開看看

嗯!看了很多圖片相同位置d4有(KJE XN)(KJE Y5)(KJE Z1)
看了其中一個好像後面是年、月份出產的

楼主:
這樣算是面板NG了嗎?

网友D:
屏線有清理過嗎?
軟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線有清理過嗎?
軟排

有!拆下清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