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 東亞電子安定器(FX-35AED-BS) 燈管快速閃爍之完修

楼主(2016-05-23):
友人送與研究T5東亞燈具(28W×2)。故障情形為兩支燈管皆快速閃爍無法點亮。
(當然已先試換新過燈管無效)。
先驗明正身(FX-35AED-BS)
拆開後首先第一步先測基本電壓(高壓電容),此為未安裝燈管時。
約159V還算正常(功因IP7300並未動作)
此時再加上負載(單支與兩支燈管)電壓在210上下明顯跳動。
顯然電壓不足,正常應近400V。難怪無法點亮。
先測高壓電容容值約19UF(450V 22UF),應該還屬正常。
說聲抱歉此張圖片誤刪,故無法上傳。
有先焊上250V 22UF新品試過,無效。(因找不到450V,心想燒了就算,只要找出原因即可)。
既然IP7300未動作,就先找出Datasheet
先測輸出點(Pin7)。
電壓似乎不正常(1.3V)。
既然輸出不正常就該找電源(Pin8)與電壓偵測點(Pin1),是否異常。
先查電源(Pin8)。似乎偏低且稍跳動。
先測濾波電容(明顯容值不足)。
換新後,燈管正常點亮且功因正常動作。(電壓近390V)。
再說聲抱歉,390V之圖片也誤刪,只剩下Pin8與Pin7之正常電壓圖片。
原來只是乙只濾波電容(50V 10UF)不良,而引起IP7300無法正常工作。

网友A:
請問這種有標示220/110, 直接用到220V, 可以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種有標示220/110, 直接用到220V, 可以嗎. 謝謝

這是全功率~110/220v都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種有標示220/110, 直接用到220V, 可以嗎. 謝謝

是的
正如bn8014大所說
請參考Datasheet

网友:
哇! 又是電容! 可惜我的那個壞的丟了! 升級數位預熱式的安定器.
真是篇不錯的好文!!真是詳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全功率~110/220v都可以直接使用~

喔, 是這樣.
那謝謝你的資訊了

网友:
不錯的解說,恭喜完修

网友C:
公司也有一組 東亞牌 T5 *4 的 燈座,全不亮,只用1年半 ,還很新很乾淨,丟了可惜,放在一旁,剛把那個電容換了 ,
OK 了. 感謝前輩把兇手找到,讓我不求甚解的修好了燈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也有一組 東亞牌 T5 *4 的 燈座,全不亮,只用1年半 ,還很新很乾淨,丟了可惜,放在一旁,剛把那個電容換了  ...

恭喜你...真得有時在回收場看到幾乎新的廢棄物....好可惜.....
其實電子安定器的配置並無特殊。
1.先測關鍵點高壓電容(450V 22UF)電壓有無。之後即可判斷屬前或後半部。
2.(以此例)PWM(ip7300)無動作。即找出OUT輸出示否正常,再往前推電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