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有模組DIY一台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6-05-20):
蠻實用的idea, 當然部分零件應該可用其它取代...60W power可以用舊的ATX代用?!
成本可以更低!!  手好癢~
主要零組件就是DC升降壓模組10A與電壓/電流表

In this video I will show you how I combined a LTC3780, which is a powerful 130W Step Up/Step Down converter, with a 12V 5A power supply to create an adjustable lab bench power supply (0.8V-29.4V || 0.3A-6A). The performance is quite good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models which cost around the same.

Parts list:
Ebay: LTC3780: http://rover.ebay.com/rover/1/711-532...

Amazon.com:
1x LTC 3780: http://amzn.to/1DMl7G4
1x 12V 5A Power Supply: http://amzn.to/1DMlfp5
1x AC Input: http://amzn.to/1DMlgJI
1x AC Switch: http://amzn.to/1DMliRZ
1x Voltage/Current Display: http://amzn.to/1c9uGK1
2x Binding post: http://amzn.to/1GRcw9X
1x 200kΩ Potentiometer: http://amzn.to/1JJFlbK
1x 500kΩ Potentiometer: http://amzn.to/1E6t89w
2x Knobs: http://amzn.to/1JigGYH

网友A:
請教一下,有人能提供附圖中箭頭所指那台黑免電供的型號及進一步資料嗎?我滿甲意這台的!

网友B:
這個不知是否模組化

明緯 LRS-350-48 輸入AC110V 輸出DC48V/7.3A

睿登 DP50V5A數控恆壓橫流  輸出0-50V 電流0-5A  輸出功率0-250W

設定輸出電壓12.00V  最大電流5.1A  LRS-350-48微調後輸出電壓54.87V

電表檢測11.955V經整流子

尚缺外殼尋覓中

感覺跟傳統電源供應器大小份量不成比例。

拿來充鐵鋰電池測試好壞,連續二星期測試還算要求內,可惜鐵鋰電池全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有人能提供附圖中箭頭所指那台黑免電供的型號及進一步資料嗎?我滿甲意這台的!

已經幫你問影片作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知是否模組化

明緯 LRS-350-48 輸入AC110V 輸出DC48V/7.3A

 手腳這麼快?!

power有很足夠的瓦數 350W
數位恆壓恆流這個模組很有質感!精度也不錯!
傳統lab電供很貴...DIY拼裝板的好用就好!

网友C:
LTC3780的輸入電壓範圍較寬(5-32V,建議10V以上,可作升壓或降壓功能),而睿登 DP50V5A數控恆壓恆流,則為降壓式電源.兩者的體積都能小型化了,也大大降低了使用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3780的輸入電壓範圍較寬(5-32V,建議10V以上,可作升壓或降壓功能),而睿登 DP50V5A數控恆壓恆流,則為降壓 ...

感謝ciko大解釋兩個模組的差異!
請問ciko大若是要取得較大的輸出電流,電源供應器是否就應該將影片中的power 12v 5A
升級更高瓦數的?升降壓模組也要做好散熱機制?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iko大解釋兩個模組的差異!
請問ciko大若是要取得較大的輸出電流,電源供應器是否就應該將影片中的powe ...

1.依廠商建議長期使用時輸出電流與瓦數,應分別低於8A及80W,若超過則需增加散熱處理.使用規格可參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p;abbucket=5#detai
2.因輸出瞬間峰值可達10A及130W,故在選配外部直流電源的規格,應不小於此瞬間值(若不需輸出這麼高的電流或瓦數,就不需選擇如此高的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有人能提供附圖中箭頭所指那台黑免電供的型號及進一步資料嗎?我滿甲意這台的!

德國貨 ELV Double Power Supply DPS-7000

網路資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http://www.elv.de/Double-Power-Supply-DPS-7000-Teil-12/x.aspx/cid_726/detail_34751

謝謝熱心的你!

楼主:
不知道這個能不能代替LTC3780,看不出來是用什麼晶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5078617228

网友:
想看我的作法嗎

楼主:
我在想...其實電供可以拿adapter代用,反正便宜!(只是考量到耐用度,頂多拆開來強化散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其實電供可以拿adapter代用,反正便宜!(只是考量到耐用度,頂多拆開來強化散熱) ...

是的
不要滿足於此   何不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switching電源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不要滿足於此   何不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switching電源系統
我想知道專大的B方案?!反正多點人腦力激盪!

主要是升降壓模組這張太貴!
工業用的power,若是大廠MW少說也要3~4張國父
自己用cost down也沒關係

网友:
主電源 meanwell HRPG-600-36 兩台並聯   上面是功率計
分電排 通用 而且可擴充  可以熱插拔                   *(就正負極當然可以熱插拔 電弧靠開關來擋 要接上去的模組要保持再開關 關閉狀態 )
接上去的分別有LT8705模組
(輸出輸入電壓電流可限制 輸出電壓電流調整我拉出來了還有電壓電流表 輸入輸出顯示切換開關 跟EN開關 以及四個狀態指示燈  )
還有一個則是要用時才會接上去  通常是需要第二個高輸出電源時    兩個LT8705都被我限制在500W 也就是約14A 36V
最左側則是找不到datesheet的降壓模組
只知道輸入最高是60V  輸出可調壓 限流在15A   輸出我改用固定電阻了  分別輸出12.3V跟24.5V
我全部的照明 跟吃不了36V的電源模組都會經過這  可以看到 下層是模組所在處 上層則是端子板

再來則是5V 很常用 天天都要用的5V
分別是TPS40057跟XL4005+LM358(含有)
TPS40057那個也是有模組可以買  我買的是固定5V5A輸出的   共下層用
XL4005同樣   有可以限流的 跟恆壓的  我用有限流的是因為上層是我測試用的
而且還有表頭可以看一些自製品用電量是否正常  一段時間後就會挪到下層
下層則是自用的 比如說些手機跟查資料很好用的平板 還有一些測試好的自製品 我就接在下層 畢竟這些不太會出問題  不會突然暴走

XL4005如果沒問題的話我最近會利用它來改裝成一個小的電源供應器   就找個殼與接線端子  搞兩個VR  就可以了  接24V

MP2307是我供應些耗電比較小的 電壓在12V以下的  比如說時鐘跟溫度計     我自己再用是抓1A以下  實際情況總是沒那麼好 2A要看條件
時鐘跟溫度計總共約耗電 650mA 約3.2W
他們也是吃5V 我選擇分開是為了避免佔用太用USB口  因為其實就算我有13個USB口其實也是有點不太夠用

好爽阿  兩個時鐘吃同一個GPS同步信號  時間顯示完全一模一樣

我還有一些電源模組沒有亮相比如說ZXY6005   還有個30V 7.5A的
這兩個都是屬於比較高階的電源模組了  特別是ZXY6005我更是常用  也大改了

還有一些是我要用時才會接上去的模組  MP2307 跟LM2596 XL4005 這類的

我自己偏好高效率  同步整流

這麼多switching電源會產生一定干擾要注意
有的時候為了測試 必須要全部關閉                比如說收音機n_080|

LT8705 模組那個作者  熊飛東 店舖就叫 DC電源模塊 用簡體字搜尋

我很推薦   貴了些但是肯定是有價值的模組  我跟他買了好幾塊模組跟 一些替換用的IC了
產品很成熟    用料札實 保守 有餘額  不走低價競爭

模組不要亂玩基本上是不會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專大的B方案?!反正多點人腦力激盪!

主要是升降壓模組這張太貴!

跟熟識的電子材料行叫貨
他們是跟明緯的經銷商叫的

有時可以拿到破盤價  比網路賣的還便宜   而且是只定購一台n_136|

我那兩台是在不同的時間訂購的    價差達400元有了

网友:
adapter比較適合固定輸出 的場合
但是普遍都有高熱的問題

我是說內部高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