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HWS92201電源版故障

楼主(2016-05-20):
我原有電源版
過電有背光大概5秒就斷電..可再開..
斷電正面

斷電正面

斷電正面

斷電背面

因為看上一張電源版 無頭緒..只好再去凱一張電源版回來
結果這張也是有問題的...有畫面可過電..但是無背光
無背光正面
無背光背面

慘了~~無頭緒...請問各位建議哪張好修??
我應該從哪個元件換起?? 看起來是電容...
麻煩各位高手不吝給點建議~~

网友:
你第一張圖最上面那顆孕吐的電容換掉搞不好會好,保險一點省得之後再拆起見,最好除大電容外,其他電解的可以考慮一起換掉,還有PCBA變色區的焊點加強補焊.

网友:
背光燈管是好的嗎?~~~視點過沒?

网友:
散熱片上面的查看看

网友A:
啥叫"凱一張"不好意思 我是LKK 不懂

网友:
感覺是燈管啊!!! 上次我修的那台也是一樣問題點
換了電源版還是一樣

燈管壞了 進入保護模式
換燈管就正常了

网友:
既然換了一張電源版,故障依舊,那跟電源板就沒多大關係

P+I  都處理了,那故障狀況無背光,就只剩燈管需要處理嚕!!

楼主:
慘~~~看起來該檢查燈管了....
小弟經驗值必須強迫升級了...
因為還沒拆過燈管...

可是原本電源板可開機五秒有背光
這樣燈管也可能是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凱一張"不好意思 我是LKK 不懂

凱汰場找一片報廢品...簡稱凱一張
我是去對岸淘寶買的...$15包郵~
因為便宜...所以直接買一張電源板來試試~~

這台螢幕似乎台灣沒賣...當時是跟著工廠大型機台進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慘~~~看起來該檢查燈管了....
小弟經驗值必須強迫升級了...
因為還沒拆過燈管...

那你把背光燈管點量測試結果回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背光燈管點量測試結果回報一下~~~~~

為了經驗值...拚了n_041|
拆了面板確定是下面燈管組掛了
一隻燒斷  一隻半亮....

去買了兩支花了$120
裝起來後..試機發現面板裂了n_033|
不知道是拆的時候裂...還是組裝時候裂...

換燈管果然不是件簡單的事~~

感謝各位前輩的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經驗值...拚了
拆了面板確定是下面燈管組掛了
一隻燒斷  一隻半亮....

測燈管不必拆面板ㄚ~~你用高壓板點燈套件去試點,正常就是高壓板壞~
不亮、亮度低就是燈管壞掉....再來拆面板

网友:
第一次拆面板難免啦,我第一次拆也和你一樣~~~拆多了自然不會犯上相同的錯誤

网友:
我拆面板都是會先用強光手電筒去照,如果有破,會看得很清楚,免得白工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