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700 油畫

楼主(2016-05-20):
問題敘述
畫面油畫用參用數位三用電表峰鳴檔測試磁珠排發現有個開路數值4百多不會叫,其它5個測下來值大約都在012~019左右會叫,
當下換了開路磁珠排,換後數值降到039左右也會叫,更換的是0402 22R的磁珠排但狀況還是一樣,請問大大是我的測量方式錯誤還是有其它
因素沒注意到....
PS:直接單測(不上機)0402 22R值大約是032左右

相關圖片

參考網址
http://bbs.pigoo.com/thread-56774-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SONY

网友A:
你電錶要換電池了..

网友:
就是那幾顆換掉就應該ok了

网友B:
還會那樣可能你沒焊好= ="

不過屏線可以先清看看

你要測量的話屏線先拔掉,你測試棒先看看短路是多少,

你那量起來有些誤差

网友:
依照經驗  大多是貼片排組其中1組或1組以上有問題

幸運的話 會只有1個 所以主板上的貼片排組都量過一次 會較好

网友:
六顆全換就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電錶要換電池了..

大大你好!!
電池換過後在測數據變成,沒換過的5個是002,換過的變成022,稍後在補焊一次看看
是否還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會那樣可能你沒焊好= ="

不過屏線可以先清看看

大大你好!!
測試棒短路是秀001,一樓的大大有告知換個電池在量一次,電池換過後在測數據變成,沒換過的5個是002,換過的變成022,稍後在補焊一次看看
是否還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感謝樓上的大大,問題已經處理好...最後是焊的技術不好,拆下之前的同一顆在重焊(有換新)一次就OK,燒機6小時都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