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D.D. 長達牌 電鎖 用電話機可打開的門鎖

楼主(2016-05-20):
簡單原理解說

電門鎖內有

三個螺絲點 EL, A, PT

A: 接電源
EL: 開門的觸發點
PT: 顯示門是否開啟

要可以用電話開門的話,只要接A和EL點即可。

X: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顯然是門鎖的主要系統。由兩個中空圓桶組成,圓筒中空的部分有鐵棒。上面圓筒的鐵棒凸起來。當開門訊號發出時,鐵棒會內縮(P的方向),鐵棒上的鐵片會跟著移動(好像黏著的?),接著Q點的鐵片沒有支撐,所以往下掉,門鎖就開了。
Y: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一個黑色的方型裝置,正面有一個按鈕,該按鈕被鐵片壓著呈現按下的狀態。此黑色裝置有延伸兩條線分別接到A和PT點。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X和Y是什麼?工作原理為何?
不知道要怎麼搜尋關鍵字比較好?

網友的圖,但跟長達牌的一模一樣呀

網友的圖,但跟長達牌的一模一樣呀

網友的圖,但跟長達牌的一模一樣呀

小畫家畫的簡易電路圖

小畫家畫的

小畫家畫的

网友:
幾乎所有電鎖皆大致相同,不過線圈很容易燒燬

网友:
電磁鐵與微動開關

在本例中電磁鐵的功能是負責把電力轉換成磁力(弗萊明定則 左手右手看線圈繞的方向 NS極也可已知道 )
電磁鐵所產生磁力會施以作用力 吸引在磁場範圍的所有具有鐵磁性物體往磁場中央移動
如果是用磁鐵柱的話 力道可以更大  一般是用鐵柱   本例就是用鐵柱的樣子
當鐵柱向電磁鐵中央移動時 同時也帶動周圍的傳動臂  上面是傳動到鎖舌   使鎖舌向內縮
下面則是在經過一個L型傳動臂 將力給轉向90度傳動給微動開關
微動開關是感知電磁鐵有無正確動作

如果電磁鐵發生故障動作不正確 將不會觸發微動開關鎖舌也不會完全向內縮

网友:
在對講機按"開鎖鍵"時,電源從(A)到(EL)形成迴路,電磁鐵(X)動作將鐵棒吸住,Q鐵片會因為機械結構下滑將磁鐵棒頂住(作用是只要輕輕一按門就會開了,不用按很久)。
由於彈簧的彈力所致,公寓門就會被頂開了。
然後,頂開的鐵片壓住Y(微動開關)將A和PT形成迴路,將開被打開了的燈號顯示在對講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