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續)倫飛 H12Y開機卡在XP跑馬條停止不動-已解決.

楼主(2016-05-20):
各位前輩好:
本篇是去年12月發表的文章(如下網址).感謝當時提供意見的多位大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51&extra=
因為這篇已不能再回覆.所以再開主題回覆問題已解決.並感謝大家.

最近有空再拿出來拆解找問題點.終於找到問題所在.
也看到了主機板上的BIOS電池.但它是焊在主機板上.功力不夠就此作罷.
拆的時候非常緊張.小心翼翼全神貫注.已顧不得拍照存檔.
當時的狀況是:
開機後就卡在XP那個跑馬燈.一開始跑就停住.藍色光棒也沒再動.
就靜止不動了.風扇有轉動.只能強制關機.安全模式進不去.也無法重灌.
在DOS環境下可正常執行指令.用XPE開機光碟測試.也是卡在那個地方.
後來也買了同型的CPU換上後.情況依舊.

這次拆解後.一項項裝上去.發現無線網卡裝上就無法正常開機.故確認是無線網卡故障.
目前就是不裝無線網卡將系統升級到WIN10使用.如圖.

後來找朋友借了不用的無線網卡來裝.竟然又卡在WIN 10視窗那裡不動.
結果.根本的問題是:無線網卡插槽故障.這功能還有USB無線網卡代替.就無所謂了.
很高興經過大家的幫忙.還好不是重要晶片的問題.才能再使用這台筆電.
謝謝..

那顆BIOS電池有焊腳.直徑約12mm.我有一顆相同但無焊腳.
可以把焊腳拆下來黏在新的那顆嗎?

网友:
電池有圖看嗎?~~勝過你千言萬語

楼主:
如圖:把左邊的焊腳拆下來.黏在右邊的電池上面.
如果用錫焊.焊得上去嗎? 謝謝.

電池

電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圖:把左邊的焊腳拆下來.黏在右邊的電池上面.
如果用錫焊.焊得上去嗎? 謝謝.

那兩片是電銲上去了~~~拔下來就壞了,你可以去電料行找這種
帶線...帶腳的CR1220電池看看有沒有~

自己焊你看看能不能焊牢...電池兩極要稍微刮粗糙錫才吃的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兩片是電銲上去了~~~拔下來就壞了,你可以去電料行找這種
帶線...帶腳的CR1220電池看看有沒有~

感謝大大的解說跟教導.我先拆焊腳下來焊看看.
不行的話.再去電料行買帶腳的CR1220電池回來更換.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解說跟教導.我先拆焊腳下來焊看看.
不行的話.再去電料行買帶腳的CR1220電池回來更換.謝謝. ...

直接買帶PIN腳的比較快~或者做好熱縮膜包妥帶線的回來自己焊
回PCB,或者買電池座改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解說跟教導.我先拆焊腳下來焊看看.
不行的話.再去電料行買帶腳的CR1220電池回來更換.謝謝. ...

電池的正規焊接方式是用點焊機焊接,但一般人沒有這個設備...
若要用烙鐵焊接請注意焊接溫度,也要注意焊接時間越短越好
若焊接時間太長或烙鐵溫度太高,會造成電池耐不住高溫而膨脹,電解液也會流出,電池就掛了
電池表面的金屬也不易吃錫,若要焊接建議先用砂紙磨成粗糙面,再搭配助焊劑進行焊接
高溫焊接電池有一定的危險性,請注意!
若不用焊接的方式,可以先將焊腳焊上,然後放入電池(注意正負極)
再用膠帶或束線帶綑緊電池及焊腳,讓正負極有跟焊腳導通即可!
因電池正負極很接近,請注意要做絕緣處理,像你圖片上用熱縮套套一圈的電池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池的正規焊接方式是用點焊機焊接,但一般人沒有這個設備...
若要用烙鐵焊接請注意焊接溫度,也要注意焊 ...

我提議~~買個電池座來改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圖:把左邊的焊腳拆下來.黏在右邊的電池上面.
如果用錫焊.焊得上去嗎? 謝謝.

電池絕對焊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買帶PIN腳的比較快~或者做好熱縮膜包妥帶線的回來自己焊
回PCB,或者買電池座改裝.. ...

為了避免其他不必要的麻煩.也比較方便更換.
在網拍上找到"ML1220 3V可充式鋰電池"這個應該就可以解決電池的問題了.
感謝大大的建議.

拆焊腳焊在新電池上.就當做錫焊練習.也感謝其他大大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的正規焊接方式是用點焊機焊接,但一般人沒有這個設備...
若要用烙鐵焊接請注意焊接溫度,也要注意焊 ...

做這個焊接時.我會注意這些事項.感謝您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