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C拆焊教學

楼主(2016-05-20):
(无正文)

网友A:
其實要拆這類零件,有台預熱台更方便的!,不用像熱風槍在那邊吹個半天,等到都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要拆這類零件,有台預熱台更方便的!,不用像熱風槍在那邊吹個半天,等到都軟了! ...

其實我也想買預熱台,不過這跟熱風槍規格也有點關係,我看過HAKKO新款的產品,一般使用似乎可以免用預熱台

网友C:
这种事熟能生巧的。但是,看到这种引脚细、密、多的IC还是觉得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熟能生巧的。但是,看到这种引脚细、密、多的IC还是觉得头疼。。。 ...

還好你頭疼而已,我看了都快討厭了.
如果已確認IC故障,那有兩招可以用:
第一招長斜口鉗用剪的,把IC腳全部剪斷,再清理其它在PCB板上的腳.
第二招筆刀用切的,把IC腳全部切斷,再清理其它在PCB板上的腳.
清理好後,最後上助焊劑,放上IC固定好位置上錫,ok,完成了.

很久以前,處理144腳的周邊IC,一支烙鐵就搞定了,但是腳距約現在的兩倍寬,現在那些螞蟻腳,實在是不想看了啦 ...

當然用說的較快 ...

网友:
scottwang大的剪刀大法估计练得炉火纯青了吧?
要知道,机械力割断IC引脚——对于我上边说的“三头疼”IC ,极有可能会破坏PAD,而且接下来很难修复。

网友:
很喜歡看視頻教學,雖然不會查修。原來是這麼回事,謝謝分享!有看過老外用裸銅線拆法,厲害!

网友:
小弟修感情的,少用跟高單價設備花不下手,這種的小弟都先上焊油跟有鉛錫,用烙鐵溶錫後再用熱風槍吹下來

网友:
預熱台~是比較方便,說真的"淘寶買個人用的,現在也不貴.

但若"僅"維修螢幕類,倒不是那麼必須,因為電路板"層數"並不多

倒是"熱風槍"是必備品

現在熱風槍已經是人人買得起的大眾商品,不再是哪種貴死人不償命的年代

遇到難拆的我是用雙熱風槍,一種是工業用大支的有六段顯示溫控,一種就是如影片中那種拆手機&小電路板用的功率較低的數位溫控熱風槍

大支的烤電路板底部~當預熱台用,小支的直吹IC拆除

一般來說~通常用大支的下吹,基本上就多可以拆掉,上述是特別難拆的方法

网友D:
影片有點小錯誤, 稱綠色錫油會導電,
一般新買的錫油不會導電,
熱烙鐵頭重複浸入造成變質才會導電與變色,
一旦變質導電後若在電路板上有殘留,
將造成日後 debug 困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影片有點小錯誤, 稱綠色錫油會導電,
一般新買的錫油不會導電,
熱烙鐵頭重複浸入造成變質才會導電與變色,

+1

沒有正規 SOP 習慣

很多人,多很自然而然喜歡將烙鐵整支插進整罐焊油 or 松香

烙鐵表面上的黑色殘渣就是導電主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

沒有正規 SOP 習慣

請問U大焊油應該如何使用,才能避免這個狀況?
我也是將焊頭插進焊油裡頭! 之前是用小竹籤取出一些黏在焊點上,再做處理!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U大焊油應該如何使用,才能避免這個狀況?
我也是將焊頭插進焊油裡頭! 之前是用小竹籤取出一些黏在焊點 ...

兩個方法:

1.你先去買個(鋁罐)易開罐飲料

喝完後,拿出美工刀cut底部1/5,這樣就會有一個圓弧小蓋子

其實就是另外準備個小鐵蓋或鋁蓋

每次使用挖一點焊油到這個小蓋子,這樣就不會整罐焊油一次就被破壞了

2.買針筒狀焊油使用,每次使用多用擠的

网友:
!! 我也是將焊頭插進焊油裡頭,請問一下,這樣銲槍頭會受到影響嗎? 目前有一點黑色的東西在銲槍頭上面,不敢隨便亂刮掉

网友:
了解拆銲基本原理,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只要達到目的就成了!

网友:
熟能生巧,常拆常焊都會是高手,除了BGA外有台熱風槍就足夠

网友G:
这个IC拆焊教學的链接还有效吗,我怎么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IC拆焊教學的链接还有效吗,我怎么打不开?

是不是被你們那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也想買預熱台,不過這跟熱風槍規格也有點關係,我看過HAKKO新款的產品,一般使用似乎可以免用預熱 ...

上下加溫效率佳,節省時間!

楼主:
影片中  錫油的部分
我看過實際應用  應該是有兩瓶不同的
清洗烙鐵頭用的是一般五金行買的到的便宜貨
而用毛刷刷在板子上的當然較貴助焊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你們那擋了!

可能性很大,我换另一种穿墙工具软件试一试。

网友(2016-10-06):
引用 网友A:
其實要拆這類零件,有台預熱台更方便的!,不用像熱風槍在那邊吹個半天,等到都軟了! ...

不會的。熟手以後手柄靠近不超過10秒鐘ㄧ定能取下

网友:
這個老師看起來修練還不夠,若是BGA的話怎麼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