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W-90RC雙槽洗衣機洗衣馬達不會順時針轉?

楼主(2016-05-20):
這兩天老媽發現她的雙槽洗衣機在洗衣服的時候水流只會逆時針轉,
不像過去會先逆時針又順時針轉,跟據過去看維修實例的經驗顯示,
應該是定時開關有故障導致。於是叫修電器行.......我只跟老闆說明
故障情況~~"水流只會逆時針轉,不像過去會先逆時針又順時針轉"

老闆說應該是定時開關故障了,二話不說拿出他準備好的定時開關
一把將電線給剪了,換上新定時開關一付洋洋得意狀。糗了!~同款
情形,他左檢查右檢查抓不出問題點(沒拿出三用錶檢測電路),最
後跟我說"馬達壞了"......才買四年怎馬達壞了..

今天找出使用說明書看了一下保證書,哇咧~沒有上網登錄否則保固
四年可以免費修,但不死心去電國際詢問保固內容,果不其然只有三
年保固,過了............我問對方換洗衣馬達要價多少?~~該公司客服
說等下,要請維修站師傅跟我連絡、說明.....

不久後維修點的師傅來電,經簡單詢問後出現驚人發展~~~~~他老兄
不認為是馬達故障,應該是定時開關壞掉,他幾乎沒碰過洗衣馬達壞的
。他主張~~只要洗衣馬達能轉(不管它順逆時轉)就是好的!......可是人家
當場換過一個定時開關ㄚ,雖然塑膠袋很舊,但應該不會壞的吧??

然後我跟師傅討論時說到,跟據電路顯示故障點應該不脫"定時開關、洗
衣馬達、電路"三個,如果兩者都能排除(開關與馬達)難不成是電路問題?
師傅同意~~~說應該先檢查一下電路,確認好才去換馬達~甚至先再換一
個開關試試,先由容易的先做...

不知道各位PIGOO的師傅有何看法呢?

電路圖如下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A:
看您電路圖剪斷橙線接紅(正轉)  橙接藍(反轉)....如圖三  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電路圖剪斷橙線接紅(正轉)  橙接藍(反轉)....如圖三  試試 !

ikkseemi大

你的意思是我跳過定時開關,直接給馬達的兩線L電看它會不會轉就能驗證馬達
本身是否正常對吧?

那是否乾脆由定時開關那跨接L算了~?手動切換正反轉~會轉代表線路、馬達正常
是定時開關壞~反之馬達或線路壞

對了,今早我媽有發現那馬達會逆轉過....我也目睹了

有無可能線路接觸不良或者馬達端接觸不良

网友B:
定時器再換一個
不然就是線接錯或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時器再換一個
不然就是線接錯或斷線

接錯應該不會~~定時器用同型號的,線色完全一樣..
斷線你有遇過嗎?~~maxcar大

网友B:
直接接電源給馬達不就知道馬達有沒有壞
換相是通過電容器----------會不會電容器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kkseemi大

你的意思是我跳過定時開關,直接給馬達的兩線L電看它會不會轉就能驗證馬達

知道自己在試作什麼就會有很多的接法!

剪破三色線外皮 碰線短接 ....橙線接紅(正轉)  橙接藍(反轉)
跳過洗衣定時開關別又轉ON了洗衣定時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電源給馬達不就知道馬達有沒有壞
換相是通過電容器----------會不會電容器壞了 ...

不知道咧~~逆轉都很正常

就是不會順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自己在試作什麼就會有很多的接法!

剪破三色線外皮 碰線短接 ....橙線接紅(正轉)  橙接藍(反轉)

嗯~~~~對了,你從S、M來確認誰正轉誰逆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對了,你從S、M來確認誰正轉誰逆轉?

沒看到您操控面板應該還有一 組態開關 控制 強反轉 弱反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對了,你從S、M來確認誰正轉誰逆轉?

老鼠咬斷線,或是端子座(壓接端子)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到您操控面板應該還有一 組態開關 控制 強反轉 弱反轉。

噢對!~~是有個"強、弱"機制~~不過那個應該不算是"開關",因為它本身

不是通、斷開關,而是一個可以左右撥動連接定時開關的一支"塑膠連桿"

,控制轉動時的力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鼠咬斷線,或是端子座(壓接端子)接觸不良

taso04270師ㄟ~~

洗衣機擺放於室內,老鼠咬斷因素應該可以排除,我猜是壓接端子
有不良,因為機器運轉時會震動嘛.....

楼主:
最新進度報告給參與討論的各位師傅....

昨天深夜我看著電路圖一直思考會是哪的問題,於是我想起"三太子修馬達"
的故事,他每回都出動"晶體測試儀"去查馬達,都會得出馬達中運轉/起動
線圈的電阻值和感值。由於這必須要拆機器,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權責
不清,我選擇不動機器。我將AC電源插頭拔下,10秒後我用金屬碰觸插頭
兩極,用三用錶200歐檔位去接AC插頭L/N....轉動定時開關觀察阻值.......

結果呈現的是電阻無線大~~~7~8歐姆維持一段時間~~無線大....不知有無
意義?....假如是拆機器,那就得拿掉運轉電容量馬達線圈阻值,這種馬達兩
線圈阻值應該是一樣大的那種....若得到兩組電阻值馬達應該就是"活著的"..

今天早上老媽洗衣服時發現馬達會順逆轉了~~雖偶爾會掉一拍(不轉一次)
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轉...明天就不知道了....這是否代表
1.馬達正常的
2.運轉電容?
3.定時開關正常?
4.線路待查端子加強壓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度報告給參與討論的各位師傅....

昨天深夜我看著電路圖一直思考會是哪的問題,於是我想起"三太子修 ...

電器老闆已跟你說馬達不良了..你真鐵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器老闆已跟你說馬達不良了..你真鐵齒

所以你意思是我就換馬達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意思是我就換馬達就是了?~~~

對啦

楼主:
今天使用正常說~~~明天持續觀察

不過P公司服務站說他們幾乎沒有碰過洗衣攪拌馬達掛的,
脫水馬達則是因為防水橡皮關係發現的晚會壞,計時開關
他們說原廠都是日製的有一定的耐用程度。我購買的時間
還不算長使用次數一天又只使用一回,開關快十年壞才合
理,也碰過用了15年才第一次換開關的也有。他們表達一
個立場~~外面的搞不定找他們出動就對了,電路就那幾個
東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新進度報告給參與討論的各位師傅....

昨天深夜我看著電路圖一直思考會是哪的問題,於是我想起"三太子修 ...

今天早上老媽洗衣服時發現馬達會順逆轉了~~雖偶爾會掉一拍(不轉一次)

這證明(馬達和運轉電容是正常的)

网友F:
洗衣機的地方比較潮濕,
有可能端子氧化接觸不良,
今年天氣又一直下雨,
室內溼度都很重
我認為馬達正常,
如果故障應該不轉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早上老媽洗衣服時發現馬達會順逆轉了~~雖偶爾會掉一拍(不轉一次)

這證明(馬達和運轉電容是正常的) ...

這位高手請教一下~~

國際師傅跟我說馬達會轉就是好的,所以他要我注意計時開關
和線路,不會順轉不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洗衣機的地方比較潮濕,
有可能端子氧化接觸不良,
今年天氣又一直下雨,

嗯,潮濕我不知道,因為放室內。
但我猜接觸不良

网友G:
馬達、定時器都沒壞。
應該是控制轉盤旋轉強、弱的那個開關故障,
可以試著把它短路成只有強旋轉 或 弱旋轉就知道是不是這裡的問題

遇過另外一型有琴鍵開關的,強、弱鍵同時按下去給它卡住,就會只轉一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馬達、定時器都沒壞。
應該是控制轉盤旋轉強、弱的那個開關故障,
可以試著把它短路成只有強旋轉 或 弱旋轉 ...

小泥巴~

這東西在面板上沒有開關~~~只是一個可以左右滑動的東西
背後是"塑膠連趕",一端連著定時開關.....的一個....怎講....

可是有一個前提~~計時開關換過!如果是這問題,應該當場解決了..

楼主:
今天老媽測試結果顯示....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老媽測試結果顯示....一切正常

洗衣機在搞怪.

楼主:
唉~~~~這最麻煩了,因為老媽每天都要用,老媽不高興我就得小心了....

网友H:
我曾經遇過一個問題也搞很久
雙槽脫水正常洗衣像是啟動電容不足
去給他撥一下還是給我要轉不轉
想說換電容試試一樣 !
換馬達試試一樣 !
這就奇怪了 直接不經過洗衣定時 轉得很正常....
結果最不太可能出現的問題
是洗衣定時掛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曾經遇過一個問題也搞很久
雙槽脫水正常洗衣像是啟動電容不足
去給他撥一下還是給我要轉不轉

這到是很不合邏輯~~看起來不相干

不過有可能!~~應該說計時器白金接點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