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另類螢幕外殼固定法 acer 8372G 轉軸固定

楼主(2016-05-21):
不囉嗦~看圖

用螺絲固定已經碎掉的外殼,將剩餘可以用來固定金屬件鑽孔攻牙,再用螺絲逼緊~
缺點就是難看和有凸起物~

网友:
有沒有考慮用 "黑色的平頭螺絲"?? 另外一邊也順道施作...
除了顏色比較融合外, 也比較有機械感?

网友A:
作工很細膩,
從背面鎖的三支螺絲要先打洞嗎?

楼主:
其實這台的轉軸和D蓋的固定柱都碎了, 心一橫就給他鑽孔攻牙了,如果有黑色螺絲搞不好還能搞出機械感...]
加碼另一台也是這樣改~

网友:
這牌子自古都會碎AB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工很細膩,
從背面鎖的三支螺絲要先打洞嗎?

要~
因為這轉軸是左右有一小條金屬連起來,我的已經斷了,只能利用A蓋來幫忙支撐力量~

网友:
我是覺得您的改造.使得筆電能方便使用才是重點.美觀算是其次了.

网友:
只能說鬼斧神工,換成小弟我早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