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CHIMEI TL-42SR500D 42吋LC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6-05-21):
這台奇美CHIMEI TL-42SR500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42SR500D
TL-42SR5D-A02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電源高壓板.

從板上外觀看不出有任何異常.電解電容看起來也都頭好壯壯.

不過由於原廠使用的都是劣質品.就算修好也不一定能夠再撐多久.

身為有良心的維修廠商代表工會之一.自然得順便把這些劣質電容更新為一線優質電容.

再依照傾向性故障為原則.直接更換易損零件.
結果故障依舊.也就是無效.

這款機型屬於奇美高階機種.採用的是LG面板.

套一句我常說的.只要會拆到面板.就表示"代誌大條了".
拆開面板測試.EEFL燈管還是連亮也不亮一下.

仔細觀查燈管才發現.所有燈管皆有斷頭現象.難怪點不亮.

取出籤筒.不~是燈管筒.
逐一更換.

一邊更換.一邊測試.

更換越多.自然就越來越亮.

更換完畢.

整個背光模組爆亮.

這EEFL燈管品質也太爛了吧!才大約3年多就全部斷頭.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師ㄟ~~~~這泥厚工ㄟ收多少才ㄟ合ㄚ....

誇張,燈管都斷頭~~是傾倒摔壞的嗎???

楼主:
時間到,自然斷。

网友A:
本來以為標題應該是K4086的那塊地方

沒想到居然要拆到面板裡面...

大師的技藝,,只能說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來以為標題應該是K4086的那塊地方

沒想到居然要拆到面板裡面...

時間到了.壽終正寢.

最近碰到多台奇美.聲寶.只要用到這塊面板都壞燈管.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

网友:
感謝gkjnn大的分享,提供寶貴的經驗

网友:
奇美~看來也墮落了

現在好像各廠開始朝向~過三年保~就壞的趨勢前進了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好文....推

网友B:
使用的地方是不是潮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地方是不是潮汽大?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得問客人.

不過最近遇到頗多台.應該不是個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得問客人.

不過最近遇到頗多台.應該不是個案.

請逍遙大注意一下我問的那台三洋32吋電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逍遙大注意一下我問的那台三洋32吋電視喔!

不知是三洋比較勇少壞.

還是市佔率太低.還真沒遇過您那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三洋比較勇少壞.

還是市佔率太低.還真沒遇過您那台.

哈!至少你那邊遇到的機會比我高很多......

网友:
前幾天處理到一台同型號,開機約十分鐘自動重開機,之後有影無聲,更換主機板後,順便加個散熱片,正常開機。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這可是真的完全拆光光,工資可是要很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