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電扇 F-H16MR 轉到不轉了

楼主(2016-05-22):
廠牌 :國際牌電扇 F-H16MR
問題:電扇打開後會運轉,大約30分鐘之後扇葉就停止不運作了
處理過程:將軸心轉子清理並且上黃油,但仍出現上述的症狀
求助:不知道那個零件是可疑對象,

圖中二極體附近電路板有比較黃一點,暫時有看過二極體還是正常的,保險絲是正常的 ,先上來問大家有沒有維修的經驗~~

電容值也測過,正常

當我開機時,偵測輸出給風扇線圈的紅、黑電壓還有110V左右

不過 白黑、黑紫、黑紫均量不到電壓

网友A:
我看照片 白線是高速風 有110v表示機板上告速風輸出應該是正常的
試試swing 擺頭開關如正常運作
猜測是馬達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照片 白線是高速風 有110v表示機板上告速風輸出應該是正常的
試試swing 擺頭開關如正常運作
猜測是馬達 ...

感謝關注
只有swing 紅、黑有110v ,
當時我開低速,是否紫、黑要有電壓,但卻沒有輸出電壓

网友A:
1.燈號是否正常
2.紅黑電壓你怎麼量的呢

网友:
有可能是Triac IC 的問題~~
請問高中低速都一樣的情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燈號是否正常
2.紅黑電壓你怎麼量的呢

1.燈號正常 ,
2.紅黑電壓,開低速風,沒開擺頭時,用電錶測紅、黑線

网友B:
找錯重點了.....
白、黑、紫分別由T5、T2、T1這三個TRIAC, 控制著高中低速, 同一時間只會有一條導通的.
而紅色線由T3控制擺頭動作.
若會轉動半小時,而高中低速有變化的話,  那這部份就應該沒問題.

如果都固定30分鐘就斷電, 我猜想可能是SM3015A這個風扇控制IC的TIMER控制有問題.

网友:
輸出端的白黑紫分別是高中低速風的"任一線"輸出 (110v不是量這些線的任兩線電壓)
要量它們是否正常要另一入電共線

网友:
跟具你的描述我想 問題應是馬達會"束心"
馬達束心是長期磨損造成的
建議你搽掉黃油 點一些稀一點的 針車油類的試試

网友:
油要上在轉子頂後蓋那位置(先清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錯重點了.....
白、黑、紫分別由T5、T2、T1這三個TRIAC, 控制著高中低速, 同一時間只會有一條導通的.
而 ...

並非固定30分鐘就出錯
週五吹著吹著就停了,當時看電視沒注意到,後來發現時是電扇在擺頭,葉片沒轉。
週六拆下來清潔一番,軸心兩處均有上黃油,後來再通電幾次都能再次轉動,因此排除馬達卡死的狀況。
今天以為修好了,就給它吹一下,沒想到還吹了一陣子就不動了,後來再怎麼CPR也不會動!!!

有Google 到分相電容的文章,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再檢查的嗎?

网友:
有可能是原本軸快卡住,照成馬達高溫產生
燒壞內部溫度保險絲才不會動,
一般軸心需清除乾淨,
因為油高溫會有油垢產生,
所以只加油是無效的,
現在只有拆馬達,
或搜尋溫度保險絲會有很多維修例子
一般風扇電路板壞的機率很小

网友:
建議先把這軸心的油膜(下圖紅框處)用沙紙清除乾淨,
若那是油膜, 遇熱會膨脹, 軸心與軸承之間失去潤滑而卡著.

网友:
如13#,一台同款加油能會很快不轉,
將燒焦軸與軸套用細沙紙旋轉去除毛頭再加機油就好了

网友C:
還是再說一遍吧!

"黃油"~不適合用再潤滑風扇軸承,品質爛的還會卡死軸承

***黃油主用在"重機械"上及防銹****

=======================================

我覺得原本因該是只要好好清潔軸承上油

"在確定很平均的將軸承裝回"基本上因該就會OK

但是以現在來看~感覺好像電路板有元件"不良"

若你有"test電容"的儀器,先測一下電解電容&塑膠薄膜電容

网友:
介紹一下含油套管軸承

楼主:
回文一下檢查的結果
(1)分相電容確認OK
(2)溫度保險絲,可能有問題,電表不會嗶嗶叫,代表不通。
(3)上油後手旋轉並無卡死的不順感

网友:
覺得馬達過熱問題

网友D:
原故障為咬軸運轉-執行清洗、潤滑即可改正

灰線為COM,紫、黑、白三線各代表高中低轉速

目前馬達130度C溫度保險絲已超溫斷路(灰線至主線圈)
請按各樓大師指導執行清洗、潤滑後組裝馬達前殼於支架上後,再分離馬達後殼(溫保在裡面)
請小心更換130度溫保(或是溫度開關)

网友:
PCB背面的焊點檢查有沒有錫裂的先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故障為咬軸運轉-執行清洗、潤滑即可改正

灰線為COM,紫、黑、白三線各代表高中低轉速

你好,我查到原規格是115℃ ,2A , 250V ,
請問要買130℃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查到原規格是115℃ ,2A , 250V ,
請問要買130℃嗎?

不論是115或是130度C溫保(視安裝的位置),都是防止馬達持續升溫融化塑膠,而造成火警或是觸發設施的自動消防系統
既然有心更換,就選用成本較高的溫度開關,一勞永逸
如果溫度開關獲得困難,電熱水瓶、電子式檯燈、電熱毯.....裡面也有85、91、105度C的溫度開關

网友:
溫控開關有分常閉跟常開

可參考露天網拍(裡面有圖文說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234055377

你要100度常閉型可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17279956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還是再說一遍吧!

"黃油"~不適合用再潤滑風扇軸承,品質爛的還會卡死軸承

"黃油"~不適合用再潤滑風扇軸承
是哦
我還儍儍去買噴霧型黃油
請問 Ultraman 大
那風扇要用什麼油比較適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是再說一遍吧!

"黃油"~不適合用再潤滑風扇軸承,品質爛的還會卡死軸承

清潔軸承上油
想請問 Ultraman 大
應該要如何做清潔
因為老師教噴WD 40 後
轉動軸承就可以把髒污給逼出來
不這一個方法對不對

网友F:
y0

引用 网友E:
"黃油"~不適合用再潤滑風扇軸承
是哦
我還儍儍去買噴霧型黃油

既然買了,就拿來用,不會不適合
噴的黃油有耐高溫嗎?
噴wd40只能除鏽,
並沒有潤滑的功能,
你想想能除鏽,是不是有腐蝕性,
自潤軸承怕灰塵,
軸心要拆開,除鏽後,擦乾淨
再上油,至少一個夏天沒有問題
風扇容易卡灰塵,要常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論是115或是130度C溫保(視安裝的位置),都是防止馬達持續升溫融化塑膠,而造成火警或是觸發設施的自動 ...

原來三太子絕緣做的這麼棒,
學起來
謝謝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既然買了,就拿來用,不會不適合
噴的黃油有耐高溫嗎?
噴wd40只能除鏽,

我買的是 3M 噴樂66噴霧型黃油
有耐高溫

可是馬達的四顆螺絲
拆不下來我拆的時候都會脫牙
想請問 sandy319 大
是如何將馬達的四顆螺絲拆下
所以無法做軸心的清潔和潤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買的是 3M 噴樂66噴霧型黃油
有耐高溫

十字起子要用比較合的規格(因為有大小問題)
如果現在已拆不下來(滑牙)
可以用鯉魚鉗(俗稱暴力鉗)
一般我會先用wd40噴一下,
等幾分鐘再轉開,
如果斷了,我用小鑽頭鑽穿,
其實方法很多,但你要有工具
買螺絲找外面五金行,
要拿原來規格螺絲,
我記得螺牙有點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十字起子要用比較合的規格(因為有大小問題)
如果現在已拆不下來(滑牙)
可以用鯉魚鉗(俗稱暴力鉗)

可能我wd噴完
沒多久就試著
用十字起字想轉開
而 sandy319 大 所說十字起字大小
這我再試著比較看看
看那一個比較合用
鯉魚鉗家裡好像有看到過
有空再來試
謝謝  sandy319 大
提供拆解方法和工具介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十字起子要用比較合的規格(因為有大小問題)
如果現在已拆不下來(滑牙)
可以用鯉魚鉗(俗稱暴力鉗)

sandy319 大
謝謝你的幫忙按照你所教的方式
已經將螺絲給拆下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andy319 大
謝謝你的幫忙按照你所教的方式
已經將螺絲給拆下來了

恭禧啦!!
軸心記得清乾淨,
如果軸心生鏽可以用銅刷或細砂紙磨一磨,
因為不這樣做,很快你又要拆馬達了,
ps.其實耐高溫黃油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常用低速轉動.
我有幾台特容易卡住的
換了高溫黃油就很少拆馬達
馬達線絕緣要做好,
可參考三太子的做法,
真的很棒(耐熱套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恭禧啦!!
軸心記得清乾淨,
如果軸心生鏽可以用銅刷或細砂紙磨一磨,

真是很感謝 sandy319 大
原來軸心生锈
用細砂紙磨一磨就可
磨完後再上耐高溫黃油

馬達線絕緣
我之前都是用熱縮套管
不過看過其他風扇
有多了個耐熱套管
應該是怕溫度保險絲斷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是很感謝 sandy319 大
原來軸心生锈
用細砂紙磨一磨就可

是怕馬達線路短路燒了起來,
多加了一層至少耐溫,
一般的熱縮套管並沒耐溫,
像電鍋,烤箱....很多加熱的電器,
電線的絕緣都是耐高溫材質,
安全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怕馬達線路短路燒了起來,
多加了一層至少耐溫,
一般的熱縮套管並沒耐溫,

原來如此之前都用熱縮
看來要再加上一層耐熱套管比較安全
謝謝 sandy319 大 的解說

楼主:
補班的日子,快快將自已蓋的樓給它蓋好、蓋滿
今天花了15元將溫度保險絲換上之後,就有涼風好吹了~~~ 謝謝大家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