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白牌 通用型USB專利智能座充 ,拆解/請益有無增大充電電流....

楼主(2016-05-22):
白牌 通用型USB專利智能座充 ,拆解/請益有無增大充電電流方法..
INPUT 5V-1000mA
OUTPUT 3.7V-800mA
是否能增加輸出的電流呢?

由於充電的速度真的是.......很慢,所以請益各位先進有無提高充電電流之方法,謝謝.

网友:
只留座 不留電路

電路改用其他鋰電池充電電路就可以了  或是恆壓恆流模組

楼主:
這電路無極性的,電池反裝也可以~一定要弄整塊嗎?有沒有只提高充電電流的方式就好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電路無極性的,電池反裝也可以~一定要弄整塊嗎?有沒有只提高充電電流的方式就好了呢? ...

整塊是最方便的     露天上買就有了

要任意極性   用兩種MOSFET就可以達成

http://bbs.pigoo.com/thread-513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塊是最方便的     露天上買就有了

要任意極性   用兩種MOSFET就可以達成

謝謝回覆,或許我沒有說清楚,也有點不好意思,這充電器的充電輸出電流是800mA,這樣改變更慢了~我改一下發文的內文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或許我沒有說清楚,也有點不好意思,這充電器的充電輸出電流是800mA,這樣改變更慢了~我改一下發文 ...

這個不要相信他所標示的   實測都是另一回事

可以改用2A的充電模組    或是5A  10A 20A都有

网友:
建議1.直接買現成品充電模組ex:TP4056(max 1A)或恒壓恒流降壓模組(快充)來改...費用從十幾到數百元.
         我也有一棵萬能充掛掉,直接買模組回來換(11元/片),哪天嫌充太慢就2片併聯(備用4片).
建議2.原電路板上U2~4是主零件,假如有Iset或PG腳(電流設定用)的話,可能只剩R1(103)可以動,不過因為Ux查不到資料,且還少了U1(省成這樣不太可能還有多餘充電電流),所以個人認為希望不大...